[手动] 菜刀和工兵铲哪厉害?

楼主(2024-05-21):
假设在室外平地冷兵器对抗,这两种兵器哪个厉害点?菜刀看着厉害,工兵铲这玩意看着没啥杀气,但可以几条边都开刃,木柄也长一点。

工兵铲带出门合法吗?

国外有测试视频,几步之内刀比手木仓还厉害

网友:
还是大改锥吧,那是工具

网友:
一寸长一寸强,工兵铲比菜刀厉害。

网友:
正面劈砍,就用一截工兵铲长度的棍子,菜刀都比不过,拿命去比工兵铲本铲,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工兵铲起步十二强。
算上投掷那就难说了,单挑暗器和武器基本没啥可对比性。

网友:
这不是我车脱困时用来铲土的铲子吗??只是把工具啊。。

网友:
看持有的人吧

网友:
这个还得看使用的人厉害不厉害?武侠小说里说,当你内力到了一定程度,可以做到“飞花摘叶,伤人即死”

网友:
同一个人,还是工兵铲厉害,有两年刃有长度,这也是部队的作战武器之一,有实际意义的

网友A:
铁锹放车上有什么不合法的,只是常用农具,又不是管制刀具。

网友:
工兵铲挖土厉害,切菜不行。菜刀切菜厉害,挖土不行,250

网友:
铁锹能把人头铲掉!!!这是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锹放车上有什么不合法的,只是常用农具,又不是管制刀具。

小心吧,去北戴河安检,肯定给你扣下。有先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心吧,去北戴河安检,肯定给你扣下。有先例的

原来是帝都,这有可能!

网友:
人最厉害提供武器被反杀很悲剧

网友C:
我也信奉一寸长一寸强,户外空旷对决,肯定长的赢,狭窄过道,菜刀胜

网友:
工兵铲退货快递应该会收。菜刀的话只能自认倒霉了。没快递收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信奉一寸长一寸强,户外空旷对决,肯定长的赢,狭窄过道,菜刀胜

短柄铁锹挥舞起来没菜,刀那么敏捷,铁锹手感明显迟钝一些,也重一些。还是要看实战测试。

网友:
混乱实战状态,菜刀还不如水果刀好用,刃口能不能对准方向都不好说。只能当做钝器乱挥,所以不如铲子

网友:
这不简单:左手菜刀右手工兵铲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