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APC UPS维修

楼主(2024-05-22):
买的二手UPS型号APC SMART1000,之前好好的,不过应该是时间太过久远,然后坏了。
一开始以为电池不好用了,测试的时候嗡嗡响的很厉害,最后并联在电池上的40V2700uf的电容冒烟炸了,是个三脚的牛角电容。
我淘宝买了同参数的另一个电容换上了,但是UPS启动还有问题,搜索了一些论坛帖子有类似的毛病,说是电容老化需要把电容换掉,于是我买了一堆同容量的固态电容,把之前的旧电容都换掉了。
原来的是电解电容,被我换成同样容量的固态电容,但是额定电压我专门购买的比原来额定电压大概高50V左右,但是换上去不是之前的报错了,但是依然无法正常启动,开启时能输出一瞬间的220v市电,然后继电器断电了。
手里有个数显万用表,简单测试了下。电池是12v串联的用了两年的旧电池,串联电压大约27v,启动时瞬间电流有2A,启动时电压会被拉到23V左右,(这两个是数显表显示的不清楚准不准)只有一瞬间,然后继电器就断电了。
然后手里还有个明纬二手电源改造的可调电源,调整到27v给ups供电,启动瞬间能看到电源电压显示被拉低到22v,然后依然无法启动。
现在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的,目前怀疑方向有几个,一是元件有短路导致电路保护了,还有就是我将电解电容换成了固态电容导致电路运行出现问题,再就是电池老化瞬间电流输出不够没有达到启动标准。
个人电路知识只懂一点皮毛,求各位帮忙解答。另外机器装好了没再拆,暂时没有拍照,不知道需不需要拍下线路板

捣鼓了几天没成果。现在全拆下来了,空板子开机后会提示过载。电容已经被我换成另一批电解电容了,只能是别的地方有问题了
大佬帮帮忙啊

网友A:
可以买个电池转交流电的逆变器模块,试下就知道电池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B:
电池坏了主机也可以运行,检测一下输入端的整流管,输出端的电容、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主机也可以运行,检测一下输入端的整流管,输出端的电容、整流管 ...

主机还是开机的,通电后按按钮有反应,但是按按钮开机后的一瞬间,继电器会响一声然后断电,然后只是亮电池灯,按按钮有反应但是不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个电池转交流电的逆变器模块,试下就知道电池是不是好的了

电池估计还能用,但是瞬间输出功率够不够就不知道了。ups启动功率多大我也不清楚

网友:
这种太老了没必要折腾,尤其是不是很懂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