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XTronics MXT-USB 求量产 谢谢了

楼主(2024-05-22):
USB设备ID: VID = AAAA PID = 8816
设备序列号: 150101V01

设备供应商: MXTronics
 设备名称: MXT USB Device
设备修订版: 1308

产品制造商: MXT-USB
 产品型号: Storage Device
产品修订版: 1501

 主控型号: 无法检测类型

网友A:
MXT这玩意不是牛屎读卡器的主控吗

网友:
同意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T这玩意不是牛屎读卡器的主控吗

第一次弄,不太懂,能帮忙弄一下吗亲

网友:
搬把椅子坐等答案。

网友(2024-10-19):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弄,不太懂,能帮忙弄一下吗亲

你这个,是个【读卡器】。读卡器,你知道的!你这个【不是】常规的U盘,你这个只是:  1个读卡器 里面插了1张 TF 存储卡,然后装个外壳,然后装模作样是U盘。,既然说了,你这个是【读卡器 + TF卡】的结构,那么,你还要如何去量产?你直接把这个拆开,然后把TF卡拿出来,换另一个读卡器,检测一下TF卡,看有没有坏。

网友:
你这个,是个【读卡器】。读卡器,你知道的!你这个【不是】常规的U盘,你这个只是:  1个读卡器 里面插了1张 TF 存储卡,然后装个外壳,然后装模作样是U盘。,既然说了,你这个是【读卡器 + TF卡】的结构,那么,你还要如何去量产?你直接把这个拆开,然后把TF卡拿出来,换另一个读卡器,检测一下TF卡,看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