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胆机C4电容属于什么电容

楼主(2024-05-22):
胆机有一声道声音很小还失真,在c4电容并多了一个电容上去,差不多恢复正常了,这连接阴栅的电容有什么作用,请教一下。

网友:
要么是改善音频的品质,只是一种推测

网友A:
防自激负反馈电容

网友:
明显的负反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自激负反馈电容

说的对,理由充分。

网友:
胆机管子每个都有个性,如果不是对管的话,就需要单独对每个管子调试调整外围元件参数,虽然胆机粗旷,但不代表能随便糊弄,也有一个范围!

网友:
稳定加速栅极电压,并提供一定的反馈使输出更线性,没有会放大量下降失真变大 。

网友:
昨天刚拿了一个日立的450V10000微法的大电解不知道能不能用这胆机上

网友:
只听说过C4炸弹。

网友:
很小的失真是怎么测出来的呢,听觉?感觉有破音? 搞音频放大用示波器测测波形很多时候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