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有线高清机顶盒长虹OTS-4K,设置网络和无线路由器热点 功能

楼主(2024-05-22):
武汉有线高清机顶盒 长虹OTS-4K ,   有无线路由器功能!

进入机顶盒设置,必须使用  机顶盒原厂的遥控器, 按下  遥控器上的  "主页“键,进入  机顶盒→设置→网络设置→打开热点,输入密码    可设置网络和  开启 无线路由器的热点功能,

手机想登录  武汉有线高清机顶盒的WIFI,   打开  手机WIFI功能 → 选中 机顶盒上  热点 的WIFI 名, 输入密码

武汉有线机顶盒,不插卡,也应 2个灯(锁定灯,电源灯)都亮, 表示 电视信号 已到。
                                                      区分  有线电视信号  断了的情况

网友:
很多是有设置密码的。

网友:
无线网卡都有这功能,只是界面有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2025-01-24):
有拆机图吗?

网友:
广电网络也升级光纤入户了,同轴电缆的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