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美商艾湃750W金牌 5V SB芯片供电电压跳变

楼主(2024-05-22):
5V SB芯片供电电压跳变打嗝,拆了个三脚贴片(丝印RK )就不跳变了,不知道这是个啥元件。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元件引起的故障,哪位大神帮帮忙。
芯片是OB5224,整个元件应该接在光耦和芯片2,3脚。

网友A:
2N7002,看一下三脚贴片的1脚是不是连到光耦贰脚,如果是基本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7002,看一下三脚贴片的1脚是不是连到光耦贰脚,如果是基本是对的

是接光耦的4脚,并且接了电源开关上了。
这个场效应是不是电源的开关电路。

楼主:
上传个图纸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