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手里有几个2.7v 100f电容,能否做点焊机?

楼主(2024-05-22):
如题:手里有6个2.7v 100f电容,能否做点焊机?

网友:
点焊机是利用短时间的大电流加热,把这些超级电容并联起来,控制好短路时间,应该是可行的,试试看吧

网友:
一般是3000f的两串,折合100f的,需要60个,30并3串

网友:
可以,看你用哪种主控方案,6个做三串二并或直接串联使用都行,但是组装后只适合点焊薄片。功率不大效果也不好。

网友:
可以3并2串使用,但容量也还是不大,充一次电点焊次数太少。

网友:
3并2串总容量150法低了,直接6并电压又不够

网友:
同意,三并联然后串联。

楼主:
只是偶尔应急一下,充一次电点一个点就行了。

网友:
急用直接并,输出加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