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九阳豆浆机简单拆解没测试最后单位解散丢了

楼主(2024-05-22):
九阳豆浆机简单拆解没测试最后单位解散丢了

最近懒了,不爱做解释,喜欢传图后就搞失踪,大家见谅。
那段时间不爱捣鼓220V的东西,炸过几次心里有阴影,就简单拆解后也没恢复原样做测试,反正看看内部结构就将就了。
对方一听不好修就不要了,然就丢杂物堆了两三年。。

网友:
主板还是防水设计的,不好修。

网友:
电机还是永磁的,拆下来改成发电机玩儿。

网友:
这主板做工还不错

网友:
坏了只能换新的

网友:
电机还可利用

网友:
内部结构较复杂。

网友A:
维修必备,维修插座

网友:
多老的货了,金霸电子公司竟然不存在了

网友:
这个九阳豆浆机有些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必备,维修插座

有打算自己组装个带表的。

网友:
挺好的机器,ing该修修

网友:
修修还能用

网友:
修修吧,动动螺丝刀、烙铁本身就是丢不掉的兴趣。(修好还是修不好,想用还是不想用是另外一码事)

网友:
看看能修的话尽量修。

网友:
和我那个差不多,N多年了,,还能用。。现在九阳耐用就要差点了。。。时代在进步,品控在下降。

网友:
看豆浆机面板功能还不少

网友:
整体换模块,拆了防水差不安全!

网友:
这个豆浆机很不错的样子,永磁电机达到1万3千多转很厉害了,我的一个永磁电机才不到3千转。
当年去百货店买豆浆机,有塑料桶和不锈钢桶2种,那个推销胖女孩把塑料桶扔地板然后跳到桶上玩平衡,展示塑料桶跟不锈钢桶一样坚固耐用,但还是选了不锈钢桶的九阳豆浆机。
然而,现在那个不锈钢桶的豆浆机,用来煮稀米饭,发现总有渣渣落在附近,仔细看才发现是机头塑料粉末化了,指甲划过就掉一堆渣渣,看来不锈钢桶不坏也挡不住机头塑料老化破碎。

网友:
看结构有些复杂,  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