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C-DC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5-22):
昨天修一个红米的AX5400路由器,能进后台,插网线能正常使用,就是没有WiFi信号出来,进过排查是WiFi信号放大电路的供电电源对地短路了,这个U50的DC-DC电源芯片损坏,输出端跟GND端导通。但是这个U50的丝印是“J7DVS”,这个没找到相关的型号,网上也查不到这个丝印相关的资料,不知到论坛的大神有没有认识这个芯片的?

U50的丝印是“J7DVS”

整机还能工作,就是没有WiFi信号。

网友:
这个好办,需要找一个路由器拆卸,很多路由器里面就是这个6脚芯片作3.3V输出,因功率很小,对芯片要求不高。

网友:
单靠丝印估计难找型号

网友A:
直接用别的LDO代替一下呢

是不是SM8103呢?

网友:
去问问,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偿试方法,拆掉后是不是短路就没有了?如果有,可以先加1.2V,1.8V,3.3V来偿试,正常和常见就这三种电压,一般来讲1.8和3.3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别的LDO代替一下呢

是不是SM8103呢?

我昨晚也找了矽力杰的,他的电路图跟路由器上面的差不多,但不确定,所以再找下,看能不能找到相同型号的

网友C:
别折腾了,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偿试方法,拆掉后是不是短路就没有了?如果有,可以先加1.2V,1.8V,3.3V来偿试,正常和常见就这三种电 ...

他这电源输入里面有3组这个“J7DVS”的DCDC电路,1个是1.8V,一个是3.3V,另一个就是坏掉的这个,他的分压器电阻三个电路的都不同,怀疑是坏掉的这组是5V的,还是得找资料研究一下。

网友:
不怀疑是刷坏固件的路由?

2.4G和5G同时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买新的

再抢救一下吧,毕竟家里还有个红米的AX6,可以进行组网用,等到wifi7路由器普及再换。

网友:
就是sm8103 J7DVX
https://www.olx.ua/d/uk/obyavlen ... -3-3-v-IDRrpd2.html

SM8103微电路的标记有以下代号-J7DVO,其中J7是SM8103微电路本身的代码,其余的生产数据:D-制造年份代码,V-制造星期代码,O - 批号代码。

网友:
粗粮就爱干这事,定制款

网友:
买新的,拉动GDP靠大家

网友:
去wifi的应该是5V。

然后根据反馈电阻,算出反馈参考电压,然后根据这个电压去找对应功能脚的芯片,电流越大越好,最好3A以上的。

网友:
应该是定制芯片,查丝印查不到的

网友:
一般都是3.3V的,用替换法排除!!!

网友:
别修了,换新吧。稳定可靠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