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简单拆个捷硕360GB固态硬盘

楼主(2024-05-22):
周末得一从某宝上购买的   x97主板+16G内存+E5+杂牌1060 3G  组装机,
这次拆解的主角是一块标称捷硕的360G固态

外壳全部是塑料,这散热效果杠杠的,

3块黑片,没任何标识

这是主控YS9082,不懂。
=============
用在不重要的机子上装个系统也无所谓,要是重要的文件还是算了吧,怕哪天突然间毫无征兆的就噶了

网友:
便宜能用就行

网友:
数据还是名牌硬盘好一点,否则坏了,不见了数据,就麻烦了

网友:
做系统盘,便宜就行,数据的另说

网友:
此物用不长咦……还是牌子货放心

网友:
重要数据做好备份,  不要怕麻烦就行

网友:
无标片,叫撤硕还差不多

网友:
芸联+大黑片组合,山寨公版标配。。。

网友:
做个下载盘最好,系统盘都不放心

网友:
一芯微的主控,听说是专用黑片主控,没有用正片的

网友:
黑片白片一样用,没事,放心大胆的用

网友:
当下载盘或游戏盘吧,我是已经深受其害了,好几个黑片的ssd都会毫无征兆的嗝屁丢数据,现在用的都是至少金士顿威刚影驰之类,其余的都是当下载盘,天天迅雷bt

网友:
芯片没有任何信息,以前的和当前的不知名品牌常常会用到这样的芯片。只能说,用用吧,不要存放重要的信息就行。

网友:
好像头次看到这牌子的固态硬盘。

网友:
做系统盘要求不高便宜能用就行,360G固态不常见

网友:
这种黑片,杂牌SSD硬盘,U盘,SD卡,TF卡,可以说多如牛毛,某宝某多多某东上,一搜一大把,真的用不住,可能几天或几周就废了,还是实体店买正品吧。

网友:
固态盘大壳小板,不存储重要数据能用就行

网友:
这片够黑,仅有一个点

网友:
电子产品看运气了,有时还是耐用的

网友:
应该是512G拆机颗粒量产成360G的,好不好要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