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烙铁支架,结实好用。

楼主(2024-05-22):
烙铁没地方放很不方便,前段时间拆了一个坏的面包机,得一个铁板很厚实,上面开了很多螺丝孔,做烙铁架正合适。

买了3根Φ8的鹅颈软管,两根螺丝固定,1根磁吸底座方便挪动位置。铁丝弯了焊锡支架和烙铁支架。
铁板底座很稳当,上面还有位置放海绵和助焊剂盒子,结实好用。
软管稍微有点粗了,调整得用点力不太方便,其实用Φ6的也够了。磁吸底座直径2公分的,也够用了,很结实不会倒。

网友A:
成本不低啊,灵感来源于章鱼博士吗

网友:
挺好,是不是也应该按图施工来一份?

网友:
改的挺好,用起来方便

网友:
算是多功能了,但愿用得顺手

网友:
底板还是轻了点。加块砖头,把底板锁砖头上。

网友:
多功能烙铁架,还不错。

网友:
功能挺多的  实用  值得折腾

网友:
看得我眼花缭乱~

网友:
这个可以,方向随便调

网友:
真不错,鹅颈软管很实用。

网友:
看到了万紫千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本不低啊,灵感来源于章鱼博士吗

也可能是黑客帝国

网友:
这个用起来方便,就是底座轻了点

网友:
烙铁架看着不 错,方 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黑客帝国

还有可能是异性

网友:
这底座会不会有点轻啊

网友:
阿凡达的小辫子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弹簧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