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电 SSD 怎么散热

楼主(2024-05-22):
去年还是前年啊,趁SSD便宜,入了一根三星1T,升级了笔电,现在气温逐渐升高,昨天用了一会儿,摸摸底部,有一块儿很烫手,看样子应该是装固态的位置,现在用的散热底座总感觉效果一般,大家都有什么其他改善散热的方法吗?

网友:
热怕什么,快就行,坏了开卡接着玩,玩到开不了卡为止

网友:
加风扇,风冷散热。

网友:
在65度以下放心使用。

网友A:
笔记本除非厂家有预留散热空间,否则效果不会太明显。

一般也就背面贴导热垫,把热量通过背面传到主板或C壳,D壳。

台式机好搞一些,我以前主板的硬盘藏在显卡下面,随便拷贝一下东西温度70以上,就降频降速了。

后来自己买了散热片绑上,能控制到到60度以内,

后来换主板,硬盘在显卡和CPU之前,且主板自带散热马甲,温度从未上过50度。

网友:
没有异常就这样用着,没这么娇贵。

网友:
总感觉这东西不可靠,虽然速度快,但还不如SATA的稳定。

网友:
散热硅胶垫贴在颗粒和底板之间,底板架高,基本能解决问题,再不放心的话,可以把笔记本放在底部有风扇的笔记本架子上。

网友:
本本放腿上能烫出泡来不,不能就没事

网友:
我有个NGFF的SSD跑圈时, 检测软件显示都超100度了, 还好校验是通过的.  跑完后SMART里的有个CRC计数项变黄了. 当时后悔没用风扇吹.
平时使用, 有个70-80度都不用担心的.

网友:
笔电空间有限

网友:
用导热胶之类的和外壳连在一起,稍微会有点用

网友:
笔记本电脑似乎是通过硬盘导热垫散热

网友:
把键盘拆了,上面加三个大风扇,蓝牙接外置的键盘。把键盘拆了,上面加三个大风扇,蓝牙接外置的键盘。把键盘拆了,上面加三个大风扇,蓝牙接外置的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除非厂家有预留散热空间,否则效果不会太明显。

一般也就背面贴导热垫,把热量通过背面传到主板或C ...

想在底壳上打几个孔来帮助散热,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底壳上打几个孔来帮助散热,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硬盘位底壳打孔的话可以,你有散热器

网友:
除了笔记本散热底座,其它估计只能靠硬盘体质硬扛了

网友:
只要不是长时间大数据写入,SSD没那么容易挂

网友:
笔电可以可以买铜片+硅脂的方式散热,如果笔记本的底壳也是金属的话,可以用硅脂贴到后盖上,散热效果挺好的,我自己的雷蛇就是这样散热的。

网友:
买带风扇的笔记本底座,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效果不错,cpu风扇都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