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厦成车载双缸充气泵插头烧蚀修整

楼主(2024-05-22):
夏成车载双缸充气泵插头烧蚀,修整一下

查看一下开关线盒

支架少装一颗螺丝

泵体活塞等

另一端支架也少装一颗螺丝,奇葩!

接头等附件

均有过流过热烧蚀

重新改焊夹子

上电测试,设定胎压

电流可高达14A左右

楼主:
就是废除了自带的点烟器插头及插座,直接焊线到夹子上。

网友A:
那每次打气还得开机盖夹电瓶上?车子不启动的话,打完4个轮胎,还能不能打燃火哦,电流这么大

网友:
改夹子夹电瓶最好,电流大不烧点烟器插头,就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每次打气还得开机盖夹电瓶上?车子不启动的话,打完4个轮胎,还能不能打燃火哦,电流这么大 ...

咋不打着火充气呢?
这泵看着质量还行,就是减配了两颗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每次打气还得开机盖夹电瓶上?车子不启动的话,打完4个轮胎,还能不能打燃火哦,电流这么大 ...

全空轮胎打完4个,一定没电!
但是,谁会这么做呢?

网友:
一般补气,谁用这泵打空胎啊?还打四个?

网友:
用锡焊接最好。

网友:
原来外部的散热片只是个装饰

网友:
我都是把车子发动机启动后再插点烟口取电充气。
充气时电流很大的,达10A以上,之前充气泵的开关也因高温变形了,一看开关的电流标准太低了,好像才6A,自己换了一个额定电流15A的开关,用到现在没有问题。

网友:
充气泵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正经的车载充气泵电流不会低于10A的,电机启动瞬间15-20A很平常,接插件线材用料要足

网友:
点烟头最好别超过150w~

网友:
看样子质量不错,这玩意电流比较大,点烟器插头扛不住这么大的电流,特别是这种插头,接触不是很好。

网友:
线还是细了点,后换的还可以,预估2.5平方吧

网友B:
金属气缸的应该不会太差,不知道胎压设置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气泵质量不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气缸的应该不会太差,不知道胎压设置是怎么实现的?

看图中有三个按键,胎压到了自动断电

网友:
双杠共用一个电机?大电机两端输出轴?

网友:
铝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