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兄弟们能看出这个电路板是做什么的?,三根天线上写的是144/430mhz antenna

楼主(2024-05-22):
捡了一个机器,拆开后看不懂,兄弟们能看出这个电路板是做什么的吗?

楼主:
新开一贴,全面拍清了

东西全部拍出来了,另外三根天线,三根天线上写的是144/430mhz antenna。请各位再研究研究。

网友:
你这好比是捡了个美女,只拍了胸,让我们猜名字

网友:
就看见个lm358

网友:
可以拍一下机器吗?

网友:
充电板?有B+\B-,有C+ 、C-

网友:
看见一个蜂鸣器

网友:
你猜猜她是谁

网友:
既然是机器,光是一块电路板的局部是看不出名堂的。所谓机器就是有输入输出,有电源,有反馈和控制,五大部分组成才叫机器

楼主:
我回去再拍仔细点,好像就这点东西,就旁边一块锂电池。

网友:
还有个蜂鸣器,还有个蜂鸣器,还有个蜂鸣器,

网友:
358运放,蜂鸣器,温控压控定时报警都可能

网友:
这个电路板是组装在机器上用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只知道肯定要接一个电池至于做啥的真不知道

网友:
供电的吗嘿嘿嘿

网友:
电动自行车的防盗报警器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

网友:
只看电路板不好判断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猜,图片没拍全

网友:
猜不出来,网上能搜到同品牌蜂鸣器,华能电子

网友:
那我瞎猜了啊……我猜是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