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磁秋千电路

楼主(2024-05-22):
做一个简单的电磁秋千好玩

网友:
这个线路好简单,耗电应该也不低。

网友:
挂钟上的电磁摆,貌似一节电池可以用半年多啊。。。。。。

网友:
12V应该只能演示玩具小人吧。。。真人应该弹不起来

网友:
摇歩器上应该是这玩意。

网友:
摇歩器不就是荡秋千的么

网友:
这就是摇歩器的电路

网友A:
很久以前做过一个秋千电路,没这么复杂,就一个干簧管,磁铁过来接通就推开,到高点返回到中间再接通推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做过一个秋千电路,没这么复杂,就一个干簧管,磁铁过来接通就推开,到高点返回到中间再接通推开。 ...

我也有做过同样的,

网友:
拆过手机的摇步器,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有一个太阳能的用了4、5年,终于磨损坏了

网友:
摇步器就是这样的,拆开来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