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sm2246en ngff 开卡用哪个转接芯片?

楼主(2024-05-22):
2246en ngff开卡,rtl9210b不识别,换了个jms576,可以识别1G,但是跑完rdt后读不出,请教一下大佬们,该用哪个芯片的转接卡。

解决方案:8楼

网友A:
JMF20329C试过吗?我很早之前用的这个,现在好几年没坏过固态硬盘,没再继续研究过

网友:
jms578 jms576 inixxx(忘了) jm20329 SATA直连都可以

网友:
NGFF协议的固态要看是什么主控,如果是慧荣主控,随便找个转接板就可以开,如果是群联主控,直接插在主板上,用Sata接口硬盘做系统盘,短接直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JMF20329C试过吗?我很早之前用的这个,现在好几年没坏过固态硬盘,没再继续研究过 ...

手上没有,就是不知道买啥才来论坛问问

网友:
套个ngff转sata的转接板再接普通转接卡就行了

网友:
你手里用的转接卡,如果能刷非uasp固件,跑完rdt,win10下可以直接识别。或者上win7系统,uasp转接卡也能识别。

网友B:
jms576应该找不到 不支持uasp的固件。
win10 win11系统可以直接关闭系统的uasp协议,接上576硬盘盒再打开开卡软件,点扫描就能识别出rom,直接就能看到rdt结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OcZ6MofP5Cd-7J68MtGlA 提取码:028r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jms576应该找不到 不支持uasp的固件。。
win10 11系统可以直接关闭系统的uasp协议,接上576硬盘盒再打开 ...

感谢大佬,成功读到RDT结果,就是多花了点钱,买了个1153E在路上了哈哈哈

网友:
谢谢8楼分享已下载备用。。。

网友:
祥硕主控(如ASM1153E、ASM235CM)可以免短接查看和参考RDT结果开卡

网友:
9210B的话可以插到win7电脑上,这样就会降到大容量存储模式,不会开启UASP
事实上2246系列开卡确实应该用非UASP,UASP状态下RDT坏块表是看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