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八重洲FTM-400XDR车载对讲机不能升级DSP固件检修1例

楼主(2024-05-22):
一台吃灰很久的FTM-400XDR拿出来升级固件,刚开始是WIN11提示芯片不支持数据线内部的PL2303,因为是HP订制的家庭版系统,所有改旧驱动的办法都无效,只好在商城白嫖一块板子飞线升级固件

结果升级MAIN固件成功.在升级DSP固件时,按D键,一直显示"等待",没有转显示"DSP<->COM".
于是拆机研究,结果在DSP附件发现有一个三极管烂了

于是就艰难的求神找图纸.历经十几日之后,终于得到一份图纸分析,

原来损坏的三极管是延时供电给DSP的管子,将就用一个三极管8050代换上去,开机测电压有8.2V.尝试升级DSP,按D键之后终于有显示"DSP<->COM

最后升级成功,查看版本

这次升级过程一波三析,可能是全国首例故障,特此分享给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围观会维修的大佬...

-------------------------

网友:
给你把负分消了

网友:
换件很容易,关键要找出坏的原件就是技术了

网友:
做工可以,双频段数字车载台,内置高精度GPS天线,双变频超外差,之前想选这个系列,后来选了评价高的icom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干货哈~
不过PL2303的公司也是个神奇的公司
花钱专门做了一版驱动,目的是为了让你不能用他们公司出的产品
堪称计划报废的翘楚,你说神奇不神奇

网友:
火腿神器,哈哈哈

网友:
我的817、857吃灰中

楼主:
非常感谢,之前的负家元导致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干货哈~
不过PL2303的公司也是个神奇的公司
花钱专门做了一版驱动,目的是为了让你不能用他们 ...

确实很神奇,其它常用串口芯片都有驱动,就得2303不仅是没有,而是不给你们用

网友(2024-09-01):
省了几百元

网友(2025-10-11):
LZ 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里是1区电台,400都吃灰了,现在用的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