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受8139老师帖子的启发,充电宝增加type c充电口

楼主(2024-05-22):
8139坛友是本站的老法师,前阵子8139发帖介绍用type插座的金属外圈在塑料外壳上开孔
老师的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2111-1-1.html

觉得创意好,遂拿旧充电宝试试手
第一步:c口插座,金属外壳盒内芯分离,不同的c口座卡子位置不一样,图中这种就只有面上的两个小卡子

第二步:烙铁+金属外壳,挖孔,这里与8139老师的办法略有不同,因为需把两个金属外壳叠在一起焊接,所以没有破坏c口金属外壳形状

第三步:外壳贴纸背面划线挖孔

第四步:焊接
原来的U口和新加c口金属外壳焊接在一起,然后把c口内芯连好线再放进c口外壳,焊接虽然繁琐但只是数码之家坛友的基本功,就没有拍照哈
第五步:组装

网友:
加热法开孔嘛。。。。

网友A:
这口子开得不错啊,以前练习过的???

----------------------------

网友B:
有没有把CC脚对地一个4.7K电阻?

没有的话,遇到那种PD充电器是无法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把CC脚对地一个4.7K电阻?

没有的话,遇到那种PD充电器是无法充电的。 ...

CC pin对地是5.1K吧,一般USB转TYPE-C是不用CC pin介入,只有TYPE-C转TYPE-C快充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C pin对地是5.1K吧,一般USB转TYPE-C是不用CC pin介入,只有TYPE-C转TYPE-C快充需要.

PD充电器没有cc是无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充电器没有cc是无输出的。

嗯,PD充电器是TYPE-C直接输出,需要CC线适配取电.

网友:
这个孔挖得漂亮

网友D:
抛砖引玉的玉出现了,加热C口母座后往塑料壳上怼的时候,温度要控制得比较好(能烫开塑料但又不是非常热,这个有点难度),怼进去的时候尽量慢一点,这样出口那边堆积的塑料会比较少。说我是老法师过誉了,我是个大老粗法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抛砖引玉的玉出现了,加热C口母座后往塑料壳上怼的时候,温度要控制得比较好(能烫开塑料但又不是非常热, ...

大老粗法师,简称大不了C法师

楼主跟着猴哥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老粗法师,简称大不了C法师

楼主跟着猴哥混吧

你好,黑黢黢法师

网友:
这个办法蛮好,不过温度不容易控制,建议买一个扁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抛砖引玉的玉出现了,加热C口母座后往塑料壳上怼的时候,温度要控制得比较好(能烫开塑料但又不是非常热, ...

你要早说地话我的万用表外壳就不至于开废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口子开得不错啊,以前练习过的???



源头在这里,8139老师的作品小台灯改Type-C充电接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211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头在这里,8139老师的作品小台灯改Type-C充电接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2111-1-1.html ...

我记得以前看过,他说可以用烙铁+C口开孔,但没说详细,所以我开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把CC脚对地一个4.7K电阻?

没有的话,遇到那种PD充电器是无法充电的。 ...

一直以为,c口对外一般cc对gnd脚实际应用上多见5.1k的下拉电阻(大点小点其实也可以用),那是作为c口转otg识别时加入,不加也问题不大没有就默认充电器的常规输出

回头找pd充电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老粗法师,简称大不了C法师

楼主跟着猴哥混吧

猴子最后可是成佛成圣的,凭在本坛的发帖质量和其他消息来源,的确是老法师之一,之一哈叫哥俗气啦
大家多学习多悟道哈要不让你先,去拜个师占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抛砖引玉的玉出现了,加热C口母座后往塑料壳上怼的时候,温度要控制得比较好(能烫开塑料但又不是非常热, ...

老师傅的确是老师,老法师也是老师
老师讲的是,怼的时候可以分段慢一点

网友:
这孔开的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