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看图片,绿联硬盘盒读写数据指示灯不亮 功能正常

楼主(2024-05-22):
绿联带线款硬盘盒读写数据时指示灯不亮 ? 但功能正常,有遇到过的吗 是哪个零件坏了?

网友:
换一块硬盘试试。

有的硬盘本身就不带读写反馈。

我用硬盘座的时候就发现有的硬盘就是不亮的,有的就是亮的。 有的常亮有的闪烁。

楼主:
试过了,不是硬盘问题。并且之前这个灯读写的时候是亮的.

网友:
关键位置打码,看不清线路走向。

楼主:
我转了个方向.

网友:
测量两端电压 ……led 坏了,电压不够 一样不亮

网友:
硬盘盒读写数据时功能正常,灯不亮也不影响使用啊,也有可能led 坏了。

网友:
R4没有焊上电阻?看看它是不是LED的限流电阻。

网友:
没过保的话走质保呀

网友:
硬盘读写时测试芯片驱动指示灯脚有无电压,有电压,检查R1限流电阻,与灯仔。

网友:
guji估计在闹情绪、闹罢工

网友:
之前亮的说明LED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LED本身就是不亮的,或者不插电的情况下,拿电池在LED两端加一下电,测量一下会不会亮。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贴片LED坏了,不过这个灯也没啥用,如果是透明硬盘盒的话,这个灯还挺刺眼的。
不知道是ASM的哪块芯片,如果之前升级过固件的话,升级固件的程序好像也可以常关LED的。

网友:
不影响用就凑合着吧

网友:
刷过固件吗?有的固件会关闭LED灯

网友:
刷固件可以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