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x宝6块包邮的电蚊拍

楼主(2024-05-22):
到手即拆,不废话直接上图

充电口为typec,好评

拆开后发现居然是锂电池,不过电池没任何文字,也不知道容量多大

主板正面

电源管理芯片TD6054,没搜到芯片的信息

升压三极管D882P

感觉要不是店家发错了,要不就是拍的便宜货没了,把更好的另外一款发来了

网友:
恭喜发财了

网友:
我撸十几块的还是小铅酸

网友:
就是这样的,不过不耐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价格真是捡漏了,还不把链接发来带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锂电池还有专用充电芯片,很划算链接发出来大家去给他薅破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价格真是捡漏了,还不把链接发来带大家分享分享。

x包搜电蚊拍,天天特卖工厂店那家,选最便宜的那个。用上个签到红包或者秒杀红包基本就是6块包邮了

网友:
感觉只要是锂电池就应该比较耐用

网友:
我前几天刚修好了一个这样的电蚊拍,里边也是这样的锂电池,测量电池电压只有0.86V,以为这个电池是1.5V的,接1.5V电池测试,不能打火,前面的LED也不亮;后来又接了3.7V的18650电池,LED灯可以亮,但是还是没有高压打火,仔细检查发现,升压变压器的次级断了,没办法,找断点,连接好,又可以愉快的电蚊子苍蝇和臭虫了。

网友:
这个电蚊拍不错,自己换一节18650电池+保护板就完美了。

网友:
买一个,大不了自己再改

网友:
这个真是不错

网友:
这个价  很可以了

网友:
店家发错了

网友:
6块多发锂电款比较值,如果不是发错货就是良心商家

网友:
6块包邮锂电款

楼主可以啪啪啪

网友:
好货可以上链接不

网友:
6块包邮,还是锂电,挺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