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拆改22x系列军用收信机空气可变电容容量

楼主(2024-05-22):
小黄鱼上买了一个22x系列军用收信机拆机空气可变电容,具体是那个型号未知。由于容量大于制作需要改容量,需动手术拆片,大概计算了需要拆除4片必须拆定片,这个电容Q值据说有6万多。

开拆吧,先看下空气可变电容外观,生产日期未知,估摸着也有50岁了

这张是拆后补拍的,原始容量范围

高Q值的必须陶瓷轴

正式开拆,侧板卸下,电容芯就可以看到,以前的螺丝基本都是这种一字的,几乎没有十字,这种螺丝一字槽太浅了不好拆,拆卸次数多了容易滑头,

拿出前不久本论坛福利半价家元兑换的数码之家金属棘轮螺丝刀来对付,螺丝槽有点窄螺丝刀不能放到底,拆要非常小心不然螺丝头就滑了。

棘轮螺丝刀买来后,这是首次使用

螺丝拆了定片并不能直接取出,还得拆掉电极片,开始以为是从瓷座这端用烙铁焊开就可以,但是磁座这边焊锡都化了电极片还是纹丝不动取不下,感觉电极片是用压钳压在管脚上,后改焊定片一端由于定片面积太大,焊台温度开到最高焊了半天也是纹丝不动。无奈只能返回焊瓷座这一端,这次加热时间加长拉电极片把瓷座上的管脚一起拉出来了,把我吓到了以为把瓷座管脚给焊坏了,仔细看了看没有坏。

拆下后看到电极片末端是管形的套在管脚上难怪锡化了都取不下来,要把管脚与瓷座上的锡全部化了把管脚拉出来,真是歪打正着。。。。。。。。。。。

把瓷座螺丝卸掉焊定片都焊不动

定片整个取出来了,这个黄灿灿的定片不知道是否镀了金?

定片取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拆除定片了,在未拆前计划是用热风枪把定片焊锡化掉的方法来拆,拆开后用烙铁先焊了下根本没有用焊不动,况且定片两头是分别焊在两边的轴上,烙铁就更拆不了只能用热风枪了,再想想用热风枪虽然可以拆,但是考虑到一来轴是瓷座担心高温会把它弄断了,二来化锡不可能只会化要拆的这一片定片,紧挨着它的定片上的锡也会化了,这样定片就会移位,发生这样的情况就非常麻烦了,定片移位了很难复原,最后决定用微型电磨切。

先把这个固定定片的铜棒切断,

图中左边的切割片厚了,只能用右边这种

两组定片都是拆同一侧的

这是14片的那组

这是12片的那组

先拆12片这组的这组好拆因为在外侧随便怎样割,定片大的这头已经割断,定片两头与两个轴的接触面不是一样大的,是一头大一头小,先割大的这头。
还有只有边上的这片两头都要割,因为,边上有直径比轴上的定片安装底座大一圈的平垫,平垫与定片是焊在一起的,接触面积大,所以,定片两头都要割。
开始以为所有的定片两头都要割,是拆第二片时大头割断后试着掰了掰了就掉下来了,看到定片上只有很小面积的焊锡痕迹,也算是歪打正着哈哈,要不然两头都要割那太费事了。

拆完12片这组接着拆14片这组,由于都是拆同一侧的片14片这组要拆的定片就夹在两组定片的中间了。

这样正常的切割片就大了放不进去,要用快报废了磨得小了很多的切割片才能放进去,

把废的定片贴在12片组上做保护,免得切割片伤到它

在两组定片中间切割实在是不好操作,手抖就容易把切割片搞碎了,刚割不到一半就碎了一片,还好没有伤到人。

虽然是很小心的割,但还是把这个螺母磨成这样了,不过这不影响电气性能

两组都拆好了

拆下来的定片

拆完后简单修整一下切割部位,免得难看,然后试装复原测容量,为了尽可能保证定/动片之间的间隙均匀与复原原状,要在定/动片之间两边插厚纸片,然后把螺丝拧紧再用万用表测下有没碰片,没有就好了。

装好后测容量,比预估的大一些,基本接近制作需要的容量。测完容量后还得再拆下来清洗于提高Q值。

12片组拆改后的容量范围

14片组拆改后的容量范围

最后再看一下拆下来的定片,看着像是镀了金

拆改成功!

谢谢观看!

网友:
Q值6万多不如价钱6万多

网友:
打磨、切割一定要带护目镜,我都是带骑小电驴的头盔

网友A:
竟然还镀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镀金的~

不确定是镀了金,镀金也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提高Q值

网友:
老物件,矿坛好多人收藏

网友B:
多好的物件,应该在电路设计上想办法.楼主暴诊天物.

网友:
成色不错

金灿灿

网友:
破坏了原有的结构,寿命远不如之前了

网友:
这个切了的确有点可惜。

网友:
楼主暴诊天物.

网友:
这东西不多见

网友:
价钱多少啊

网友:
这镀金的了不错啊

网友:
比民用的可变电容做工用料好多了

网友:
军用改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好的物件,应该在电路设计上想办法.楼主暴诊天物.

暴殄(tian)天物,不是暴诊天物

网友:
好奇这个买来多少钱?

网友:
楼主应该改变其他元件参数,完整的使用这个可变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