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儿童车闪光轮的秘密

楼主(2024-05-22):
车的轮子在转动时,有LED灯在轮子里闪闪亮

轮子,里面没有电池的。

原来轮子里有铁心电极,线圈看不到。

黑色是磁铁,固定的,轮子转动时,切割磁力线,里面的线圈产生电压,LED灯就闪闪亮。

网友:
原来如此,一直以为是有纽扣电池的。

网友A:
看那爪子好像步进电机,反过来也可以做个小发动机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还以为是纽扣电池呢

网友:
终于可以看到内部结构了,谢谢

网友:
就是一个小的发电机

网友:
我总以为是里面有电池,转动时由于离心力作用电极接触然后灯亮,停止时弹开

网友B:
这不是比放个纽扣电池成本还高嘞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比放个纽扣电池成本还高嘞麽

就纽扣电池那点电量,小孩玩得疯的话最多一星期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那爪子好像步进电机,反过来也可以做个小发动机

单线圈的同步电机没有启动转矩,不容易转起来。

网友:
真的以为是内置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比放个纽扣电池成本还高嘞麽

但能用更长的时间

网友:
转的越快越亮

网友C:
发电机才用得更长久,免维护。

但是时间久了亮度下降,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有磁场就有电,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才用得更长久,免维护。

但是时间久了亮度下降,不知道什么情况。 ...

因为电压是不稳定的,有可能过流(速度快的时候),时间久了,LED灯就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才用得更长久,免维护。

但是时间久了亮度下降,不知道什么情况。 ...

轮子是透明橡胶,刚开始新的透明,旧的磨损透光度下降了吧

网友:
一直以为是里面封装了电池

网友:
这个思路很好,一直都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