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比较另类的SD卡:eyeFi mobi 4GB给大家瞧瞧

楼主(2024-05-22):
很早以前为数码相机配的一个支持WiFi传输的SD卡。主要是为了解决相机不支持实时传图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外观和普通SD卡一样。只是logo上多了一个WiFi标识。说明这张卡是可以连WiFi的。只不过现在AppStore已经找不到配合使用的app了。

背面是普通SD卡的SDIO接口。泰国产

轻轻撬开一个小缝隙,可以看到中间的主板非常薄。尾部有WiFi天线的印刷电路。

取出来。三颗芯片,定制主控+马牌WiFi+三星EMMC

仔细看看

88W8786 附上马牌WiFi芯片的介绍。

最后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目前这张卡插在相机里虽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太耗电。既然没有配套的app了,那就阉割掉它的WiFi功能吧。我试了拆掉主控芯片旁边的L1,不给主控供电。这样SD卡也无法正常读取了。无奈只好还原。

有没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卡的功耗给降下来?

网友:
记得这是某品牌鬼子相机用的功能。

可以直接连接wifi读取里面的照片,而不需要拔卡上电脑。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种卡。

网友:
我也有一张带WIFI的SD卡,不过我的是可以插TF卡的。。所以容量可以加很大。。

网友:
2楼说的对,我也听说过有这种卡,今天终于见到实物了。

网友:
找一下L1与WIFI芯片的连接,可以单独去掉WIFI的供电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张东芝的wifi SD卡,以前很方便,打开相机就可以用wifi传照片到手机。现在相机都直接支持wifi了,所以用不到了。

网友:
查一下eyeFi芯片的引脚功能

网友:
之前也拆过一个,容量太小就扔了

网友:
手边也有一个,早就读不出来了,里面还有个压电扬声器

网友:
你还是直接换一个SD卡,你那个玩意不好解决的,容量太小没什么意义啊,费钱。。。。。

网友A:
安卓的机器应该还有APP,可以起死或生啊!

网友:
这个,小城市没见过,都是标准sd卡

网友:
我也有一张联想的WiFi卡,丢在抽屉里一次都没有使用。当普通的SD卡都嫌它太费电了。

网友:
第一次见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的机器应该还有APP,可以起死或生啊!

连接密码也忘了。

网友:
我出个馊主意,把EMMC芯片移植到新板卡上吧,俗称搬板。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卡

网友:
更早期的电路更复杂些

1. Atheros AR6001GL ROCm(Radio-on-a-Chip for Mobile)无线网络芯片,支持802.11 b/g,内置512KB闪存,BGA封装10x10mm。
2. 三星K9LAG08U1M NAND闪存
3. Hyperstone S4闪存控制器
4. Epic Communications FM2422集成RF前端模块
5. 仙童FAN5350同步降压转换器
6. 40MHz晶振
7. 天线(内层,几乎覆盖整个SD卡)

网友:
可惜容量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