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奇瑞星途凌云15W无线充电模块,如何改成桌面用

楼主(2024-05-22):
一个完好的星途汽车的充电模块(惠州华阳WM-FCR-059),背标15W,接口8针的,老铁们,如果改成桌面用的需要怎么接线?

网友A:
在8针接口中找到+12V电源正极和负极即可。

网友:
找电源 是个技术活

网友B:
不懂就问,这三个线圈是同一种协议X3做增强还是三种不同协议???

我觉得直接挂假货宝卖了再无线充电板买更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这三个线圈是同一种协议X3做增强还是三种不同协议???

三个线圈是为了更好的适配,手机摆放位置高度一致才用单线圈,不同位置摆放,或者是多设备同时充电就需要多线圈同时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8针接口中找到+12V电源正极和负极即可。

怎么找,不敢直接通电试

网友C:
汽车的无线充模块也拆呀,这有点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的无线充模块也拆呀,这有点贵呀。

可以复原的

网友D:
会不会还需要协议支持才能工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还需要协议支持才能工作呀?

应该不用吧,这个带异物检测,带nfc

网友:
我的车就是这个 不过自己竟然没有无线充电手机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路CAN

高电平短接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找,不敢直接通电试

看看白色插座那里那个脚和这个绿色保险通的,估计就是12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白色插座那里那个脚和这个绿色保险通的,估计就是12V输入

请教一下,这个是个保险吗?看着怎么像没有焊东西

网友:
搞不好有can,你启动不了。

网友:
车载的设备用料不 错,可以试试

网友:
摘了塞三个某宝买的,找到对应电压接好线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