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热风枪拆大芯片拆不下来怎么回事?

楼主(2024-05-22):
板子要换芯片,板子上有问题的芯片用热风枪400度加助焊剂,很容易就拆下来了,但图中这块待换芯片用同样的方法死活拆不下来,热风枪温度调到460度也没用,纹丝不动,是什么原因?是焊锡的熔点太高?请高人指点。

网友:
芯片下会不会可能有胶

网友A:
确定背面没有散热底板的话,正反面加热的同时应该很好拆下来。

网友B:
得找茅山道士来开光

网友:
也许芯片下面有红胶,用放大镜看看引脚焊锡是否融化,焊锡化了芯片不动可以用镊子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背面没有散热底板的话,正反面加热的同时应该很好拆下来。

背面没有散热底板,就是线路和一些贴片电阻电容。

网友C:
用低温焊锡拖一遍引脚再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低温焊锡拖一遍引脚再吹

好的我试试

网友:
是不是得掺上低温锡

网友:
把PCB的背面清空。放加热板上试试。。可能是芯片太大了。热风枪移到一边的时候,另一边又固化了。。

网友:
用大风嘴吹?

网友:
460度什么锡也化了。

网友:
高温锡,用低温锡浆中和下

网友:
风嘴小了.......要换大风嘴

网友:
下面辅助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找茅山道士来开光

再找个和尚超度一下更好

网友:
看锡熔化后,不要用镊子直接夹,把镊子从一个脚伸到芯片底部,镊子一个脚夹芯片顶部,从一边往上夹,夹的时候风枪要持续加热不能离开芯片

网友:
估计是背面点胶了

网友:
第一,确认底下有不有散热焊盘,第二,确认主板是几层的,厚不厚,第三,换大风口,四周来回慢速折腾。这种芯片还好吧,还有更厚的类电脑主板上的,就必需上烤板了

网友:
不用考虑pcb板的话,背面搁煤气炉上烤,一会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