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晨windows11(arm64)GX-CHIP驱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5-22):
因为用的是mac没有pc环境,在研究几天后用以下方法在m1的mac上用虚拟机安装windows11(arm64)后终于装好了驱动才可以刷机。
以下是刷机完了后回忆记录下的安装驱动过程,如果有需要的请参考一下,如果不成功也请理性对待,自已再想办法处理,研究和折腾也是一种享受,谢谢!

一、先去这个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驱动https://github.com/mcuee/libusb-win32/releases

二、下载下来驱动后可以发现和刷机工具下的硬件名称描述不是一样的

三、打开那个INF文件对比两个文件后,发现里面的硬件名称也是不一样的。

四、对比发现不同后,把两个文件名修改一下:libusb0.cat改成WorldCup_Device.catlibusb0.INF改成WorldCup_Device.INF然后再把修改好名称的WorldCup_Device.INF打开再按上边的不同的内容修改成一样名称。再安装驱动,安装驱动之前先把证书就是那个cat文件安装一下(安装到受信任的颁发机构和受信任的发布者)。

五、安装驱动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个提示关于不受信任的驱动验证(下图是借用的网上图因安装的时候没有截到图)

六、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安装硬件设备(在右侧设备列表里随便选一个硬件再从上边菜单里去找不然没有“选择过时的硬件”这个选项的)

七、然后“下一页》安装我手动从列表选择的硬件(高级)(M)》libusb-win32 devices”

八、找到这个硬件后选择Amlogic,Inc.这个厂商,然后才可以看到WorldCup Device这个硬件,直接下一页点安装就可以了。

九、最后就可以看到设备管理器里的这个硬件了,后面就是连接设备刷机的事情了。

网友:
这是把晶晨电视盒,
刷入 win11 系统的意思吗 ?

网友(2024-11-22):
大佬,安装驱动的步骤能贴图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