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间断电源突发故障 兄弟们给看看这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4-05-22):
之前还是好的,放了有一年吧
现在插电源不亮了。
零火线都带电,连蓄电池正负极都带电110v
兄弟们给看看这是哪里有问题了。
看各部分零件外观没有损坏的样子

网友A:
这个UPS可是老型号了,再加上放了1年,十有九九电池已经报废。
先换个电池再说,这个UPS想开机电池必须有电,换句话说没电池就没法开机。
还有就是一定要小心:这个UPS内部低压高压可是不带隔离的,是热底板!!!
所以就是蓄电池正负极都有上百伏的电压,维修一定要小心,接通市电情况下,碰到内部任何线路都有可能触电!!!

网友B:
极有可能是电池长时间没充电,坏了,有的UPS开机要检测电池的,电池不正常不能开机,把电池拆下来,单独充电试试,或者换坏电池试一下

网友:
蓄电池输入输出应该是有逆变的,难道是变压器击穿了?

网友:
电池电压先搞到13v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PS可是老型号了,再加上放了1年,十有九九电池已经报废。
先换个电池再说,这个UPS想开机电池必须有电 ...

这个回答专业!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有可能是电池长时间没充电,坏了,有的UPS开机要检测电池的,电池不正常不能开机,把电池拆下来,单独充 ...

谢谢,先试试看

网友:
地线断了,查电源线地线是不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