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给冲牙器换电池

楼主(2024-05-22):
这个冲牙器21元在宝上淘的,使用了半年电池就不给力了,只好拆机换电芯
冲牙器外观

取下水箱可见冲牙器底部的4个螺丝孔,拧下螺丝就可以拆开

喷头上盖用起子撬开

控制板

电机水泵

电机水泵和电池座

水管里面还带弹簧,起防堵功能

最后换上电池搞掂,总的来说没有博皓的冲牙器好用,此机胜在便宜。

网友:
啥牌子,看起来好简陋,也没做PCB防护

网友A:
管子里面的弹簧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B:
管子里的弹簧没啥大用

网友:
这种滋水柱的没有喷水气混合物的好用,装回去的时候,密封胶圈那里可以少涂点凡士林,防水会更好

网友:
好简陋,一个电池一个水泵。

网友:
感觉和桶装水抽水器一个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管子里的弹簧没啥大用

怕硅胶管折弯时堵住,不锈钢弹簧也要成本,厂家不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硅胶管折弯时堵住,不锈钢弹簧也要成本,厂家不傻

知道 这个我有 和楼主的很类似 也是电池饿死了 也换了个电池  换下的电池很轻很轻

网友:
飞利浦冲牙器是注射高压泵,这种有点简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里面的弹簧起什么作用啊?

应该是防止水管折弯,压扁,影响出水的。

网友:
主要便宜好用就行啊

网友:
我有个同款,不知道扔那里去了

网友:
里面的构造挺简单的

网友D:
貌似电池没有加保护

网友:
加个开关做成点动,按下出水松开停止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电池没有加保护

便宜货很正常

网友:
防水这么简陋,短命货啊

网友:
管子里面的弹簧起支撑作用 就像是手术用的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