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剑S-800W-36V开关电源,自绘的KA3525方案电路图,求调压调流方案。

楼主(2024-05-22):
闲鱼买的一块坏的科剑S-800W-36V开关电源,想修好了后改可调电压和电流。到手后更换了MOS管、保险管和一些已经锈蚀的电阻、二极管后可以正常输出36V电压。由于是新手,对一些电路也不太熟悉,因此不敢轻易的更改电路,因此请教各位大神。附上自绘的电路图

楼主:
更正一下,KA3525芯片的15脚供电应该是接在上面那个副电源的正极总线上,也就是上面一根线上,而不是接到负极总线上。

楼主:
实在是不好意思,电路图的输出部分画错了。输出的下面一个线圈出来经共阴极二极管整流通过康铜丝后是并到上面那个线圈的康铜丝的后面,在此更正一下。

网友A:
看这图都不用改了,直接就是调压的了,那另一半的358是不是空着没用了?那再加个调流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都不用改了,直接就是调压的了,那另一半的358是不是空着没用了?那再加个调流也方便。 ...

是的,还空了一个比较器在,就是不知道该从哪里接线,望明示。
另外,原微调压用的是RT1是个5K的可调电阻,RT2是一个1K的可调电阻,调压应该是由RT2来主调吧?如果是,是否需要更换大一些的可调电阻?(代号为更新后的电路图代号)

楼主:
计划把芯片1/3脚断开,利用其中一个作为反馈控制端,大家说说那个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划把芯片1/3脚断开,利用其中一个作为反馈控制端,大家说说那个比较合适? ...

调压用rt1,电压太低可能需要加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压用rt1,电压太低可能需要加辅助电源。

是的,用TR1调。电压调低了也没影响,因为它用的是独立供电。我昨天试着调了的,最高调到了39伏,最低调到了0.5伏就没调了。就是有一个问题,调低了后电压跟踪就慢了,电位器调了还得等电压到位。

网友(2024-07-10):
引用 楼主:
是的,用TR1调。电压调低了也没影响,因为它用的是独立供电。我昨天试着调了的,最高调到了39伏,最低调 ...

输出加一个电阻泄压

网友:
电流采样是R37,电压采样是R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