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己制作的U盘,无忧启动电脑进入winpe

楼主(2024-05-22):
自己制作的U盘,无忧启动电脑进入winpe

网友:
这个牛逼plus啊,居然废一个读卡器和tf卡,用卡套转接不好么,这线太长了,可能会有不可预知的干扰

网友:
这U盘太有个性了,但数据重要,,,

网友:
技术不错。。  不过使用还是不方便

网友:
这手艺,不是一般的人能接好

网友:
你们都会制作U盘,我要好好的向你们学习。

网友A:
如果是走NAND定义那是真牛[doge]

网友:
胶打的太多,浪费!

网友:
自制读卡器外置版本。。

网友:
用TF卡来搞,还不如装在读卡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走NAND定义那是真牛[doge]

显然不是nand定义啊,总共才8根线,电源就有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