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与时俱进的啪啪啪,雅格YG-5621电蚊拍二次升级为Type-C充电口

楼主(2024-05-22):
手里这把雅格的电蚊拍已经用了超过7年了,真是老当益壮,超级长寿啊

型号是YG-5621

档位的开关和核按钮

原厂的标签

附带的这个照明LED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功率太小了,晚上要是用它来照明然后打蚊子,那真是照了个寂寞

电蚊拍原厂是220V充电+4V小铅酸的搭配,大家也都知道,小铅酸也不耐用,所以电蚊拍到手没多久我就改成14500锂电了,充电部分改成了4056外接MicroUSB母座充电,当年Type-C接口还很少,也不是主流,然后电蚊拍就这么一直用下来了

当初改MicroUSB充电口的时候,潦草了一点,合计能用就行啊,直接外接了一个MicroUSB的母座转接板,然后用尼龙固定柱卡住限位,后面接了个4056充电板给电池充电,这么多年就一直这样凑合着用(确实很丑,在此虚心接受批评)

电路就是电蚊拍里常见的振荡倍压电路,雅格的电蚊拍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不像很多山寨便宜货的电蚊拍那么糊弄

这个核按钮偶尔会不触发,因为年头久了,里面的锅仔片大概率是氧化了

往微动开关里面滴两滴WD40猪大油,然后连按40下就好了

库存里挖一颗Type-C母座转接板

大致比划一下,就放在这个位置,不过这缝隙有点窄,母座得硬塞才能塞进去

美工刀把外壳缝隙的一边切掉薄薄一层,这样C口母座就很容易放进去了

给母座焊上两颗5.1K的CC下拉电阻,这样PD+CC线也能充电

先用AB胶把母座粘到外壳上,然后母座后面用高密度的海绵涂一点胶,顶住后面的螺丝柱,这样C口母座就稳如老狗了

母座大概伸出这么长,充电的时候方便插拔

AC线充电正常

PD+CC线充电也正常

试试好使不,噼里啪啦一路火花带闪电

前面一只手拿螺丝刀放电,一只手拿相机拍照,那么谁来按住核按钮呢?

电蚊拍整好了,若是蚊子精和苍蝇精再来的话,又可以愉快的啪啪啪了,师父一定会夸奖我的

EOF

网友:
楼主是个有趣的人,拍照也在线,特别台面收拾得很干净,佩服!

网友A:
开始看 楼主在啪啪啪    再后来一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看 楼主在啪啪啪    再后来一看 。。。。

相信我,你需要面壁……

网友B:
今年夏天不用愁了,苍蝇蚊子早都吓跑完了。

网友C:
啪啪啪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把阻容电路裁掉,里面应该可以放下18650

网友E:
往微动开关里面滴WD40,确实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年夏天不用愁了,苍蝇蚊子早都吓跑完了。

但愿用不上,苍蝇蚊子飞来飞去,实在是太膈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啪啪啪是什么意思???

老刀现在读幼儿园大班,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阻容电路裁掉,里面应该可以放下18650

14500的库存也要消耗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往微动开关里面滴WD40,确实方便了。

微动开关不好使了,我一般都是滴WD40,能用很长时间,如果滴了WD40还不行,才考虑换新的微动

网友:
电池与充电改的不错

网友:
猴哥居然用4056,那些电子YAN小板怎么消化呀!

网友:
能用7年的电蚊拍也是相当不错了,充电口改的漂亮

网友:
5楼 只能我勒个去

网友:
啪啪啪的啪啪啪

网友:
感觉AB胶用的有点少

网友:
18650的啪啪啪才给力

网友:
雅格电蚊拍的确耐操,我的十多年了还在股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