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开不了RDT模式是什么回事?

楼主(2024-05-22):
0DFK双贴2246XT长板,开不了RDT模式!

网友:
研究一下看

网友:
XT本就不支持.只有EN的才支持.

网友:
查查XT和EN的区别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啊

网友:
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继续研究吧,等结果

网友(2024-06-22):
相同问题,不清楚什么问题

网友:
46xt有个专门跑rdt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