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闲鱼16块包邮淘的led桌面时钟

楼主(2024-05-22):
本来论坛里看见个卖的,结果来晚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3043-1-1.html

正好搬家了,房间里没个钟表不方便,淘宝搜了下都不便宜。
然后去闲鱼,正好看到个卖16包邮的,果断下手。

到手开机没反应,插上充电线,成功开机:

插电一个多小时,拔掉供电还是不行,估计电池废了。

那就拆了看看吧,这货表面没螺丝,我怀疑螺丝在面板后面,撬棒撬边缘,出来个缝,能看到面板是单独一层。
然后上吹风机,吹热了用刀片把面板掀起来:

果然面板下面四个螺丝:

做工不错,看起来质量很好。
电池是1200mAh18650。
测量电压2.5V。
拔下来直接充电池500mA 充电。
充满1100mAh。
看起来电池没报废,插上还原完工。

背面一个开关,一个亮度调节,一个闹钟音量调节。
屏显可以自动熄灭也可以设置常亮。
温度能调节摄氏度华氏度。
时间能调12/24小时。
可以设置两个闹钟,闹钟还有7个声音可以选择。
总体来讲完美!

网友A:
LED功耗大,还是液晶省一些

网友B:
关键是闹钟声音够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闹钟声音够不够大

没手机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功耗大,还是液晶省一些

可以自动熄屏,然后手碰一下就亮。

网友C:
换电池吧,我有两个这种显示的蓝牙音箱,换了2600的18650,一个带人体感应的可以亮好久,一个不带人体感应常亮的十来天充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吧,我有两个这种显示的蓝牙音箱,换了2600的18650,一个带人体感应的可以亮好久,一个不带人体感应 ...

我选择插电用
反正一直放床头的。

网友:
这led桌面时钟做工看着不错,比那些网上卖的低端时钟好很多。

网友:
不错质量还可以的样子

网友:
里面空间挺大可以加几个电池

网友:
LED显示的确漂亮许多,多留意充电就是了

网友:
耗电很厉害,时钟显示需要屏幕常亮,就是把亮度调在最低,这电池也坚持不了半天。

网友:
挺好的,只要它不频闪,我觉得这个超值,我也想要
如果频闪,那算了

网友:
好多LED,用料很实在啊。现在不插电的话,可以用几天?

网友:
没有空气湿度检测

网友:
价格还好,就是费电。

网友:
很新

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盖上盖子是件东西,拆开一看,都是客壳子,如今的东西,都是这样。

网友:
时间准不准 不准的话改

网友:
下一步准备改802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