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山上发现的,寻呼发射机,要怎么拆开。

楼主(2024-05-22):
没事上山溜着玩,在山顶的一个房子旁边发现一个铁箱子。这东西至少五十斤,也没发现螺丝。晃了晃里面卡的非常结实。也没发现螺丝,求拆解方法,拿着螺丝刀去山上拆

网友:
最后一图不是说了吗?寻呼发射机

网友:
这个是外星信号接收发送系统

网友:
上古的寻呼机基站,果断收藏

网友:
咸鱼收几个传呼机,自己玩

网友:
不错,拆回家卖废品

网友:
寻呼机基站,修修还能用

网友:
几十万的东西,要坐好多年了。

网友A:
亮闪闪的,不应该去捡破烂。

网友:
拆开也是一堆专用芯片,没几个自己能用的上的

网友:
把箱子扛回去拆散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闪闪的,不应该去捡破烂。

我X,眼神真鸡儿好啊,净关注重点...

--------------------------

网友:
第一张图右边的模块带有风扇,应该是个电源。

网友:
面板一条条黑色的拆开

网友:
传呼系统中继台或者基站,起码是个对讲机

网友:
拆开也是一堆专用芯片

网友:
抽屉式的  图2前面板螺丝卸了   从前面取    还有个1602显示屏

网友:
没什么用了,只能当废品卖。

网友:
发小亲戚家原来是本地的寻呼台运营商。后台淘汰之后,好多设备都拆了拉到他家。我要了一个超大的八木天线,计划回去改成WIFI天线蹭网用,后来也没有时间折腾,天线本体除了铝合金就是不锈钢,螺丝都是不锈钢的,做工挺好的。给家里的丝瓜黄瓜做攀爬架了,挣了这桶金之后,他亲戚去搞房地产去了,正好赶上房地产热。真是佩服人家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