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新入手元谷存储巴士S3610和C260硬盘盒,到手拆之,请大家品鉴

楼主(2024-05-22):
新入手元谷存储巴士S3610和C260硬盘盒,到手拆之,请大家品鉴

网友:
看着还不错,外壳做工有点讲究!

网友:
这种价格不低

网友:
这个品牌还有?我以为倒了,很多年前买过一个usb2.0的。

网友:
铝合金的外壳非常厚实,做工也很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A:
能用固态电容的板子不多见。说实话,ESATA是个很老的接口,二十多年前就有了。当时没有USB3.0接口,ESATA标称速度那是相当快的。同期还有个1394接口,标称速度比USB2.0快一点点,给数码相机用过。手里有一根ESATA线,但找不到可用的主板接口。

网友:
看起来做工用料很不错,配个好电源应该很耐用

网友:
这个是NA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固态电容的板子不多见。说实话,ESATA是个很老的接口,二十多年前就有了。当时没有USB3.0接口,ESATA标 ...

09年的时候用台式机主板就有ESATA口,后面买了个飚王3.5盒子也带ESATA,当时用ESATA拷东西就是机械硬盘的极限速度100MB/S+很爽。现在有USB3.X我还以为ESATA被淘汰了呢,没想到还在用。

网友:
这种比较贵的硬盘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9年的时候用台式机主板就有ESATA口,后面买了个飚王3.5盒子也带ESATA,当时用ESATA拷东西就是机械硬盘的 ...

估计在USB3.0出现之前有过ESATA接口,USB3.0出现后,ESATA接口就没落了。实际就是个支持热插拔的SATA接口,需要背板插槽延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在USB3.0出现之前有过ESATA接口,USB3.0出现后,ESATA接口就没落了。实际就是个支持热插拔的SATA接口 ...

当时这接口看着蛮先进的,也可以一头ESATA一头SATA。当年工作需要经常要用移动硬盘拷贝大量的资料,所以我是插着一根ESATA线在机箱背后待用。在华强北地摊还买过两个USB转SATA/ESATA口的玩意,接硬盘是需要外置供电。

网友:
外壳很有质感,散热肯定不差

网友:
带了个开关用于切换esata和USB?,那个小芯片是开关芯片?

网友:
外壳做工真讲究

网友:
外观挺漂亮啊

网友:
壳子比脑子(主板)贵吧。

网友:
现在难道不是应该买M2硬盘盒吗

网友:
外壳做工真的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