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类似汉朔4.2寸墨水屏电子价签,盒马标签暴力拆解,拆出主控da14585。

楼主(2024-05-22):
今天从某鱼上买到一款跟汉朔价签外形一样,都是4.2寸面板(分辨率400*300)的盒马价格标签。电池不可否替换款的,类似的还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74369&page=1  两款汉朔4.2寸墨水屏电子价签拆解与点亮,型号都是Stellar-XL

这东西真的很难拆,无损拆解根本不可能,都是使用引脚钳暴力拆解,拆解完的正面和反面,

哈哈哈 电池尽然还有电,一边两个CR2450并联,电压还剩下3V。

墨水屏丝印 HINK-E042A13-A0  Date :2017-4-24  SYX832   可惜屏幕坏了,不然要尝试驱动起来。

主控芯片 Da14585 刷机使用教程   https://blog.csdn.net/m0_46324060/article/details/120562093

网友A:
这单片机支持BLE,可惜是OTP的.楼主拆错了,应该用锋利的小刀片沿着显示面的边一点一点切一圈,再用小一字批撬就能比较完美的拆开了

网友B:
这些主控是不是就不能再次利用了

网友:
楼主太暴力了

网友:
感觉有点暴力屏都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单片机支持BLE,可惜是OTP的.楼主拆错了,应该用锋利的小刀片沿着显示面的边一点一点切一圈,再用小一字 ...

学到了  感谢 感谢 单片机otp 所以就留了墨水屏的外围电路了。。。 损失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主控是不是就不能再次利用了

是的  就外围电路还有一丢丢用。

网友(2024-07-12):
这种价签的设计似乎就没有考虑到使用长久,电池直接安在墨水屏上,稍微碰撞一下就会损坏墨水屏。之前有些超市还把价签放在生鲜池边,进水严重,腐蚀排线和主板连二次使用就没法。

网友C:
这个单片机是有一个OTP的存储区,但据立创上的网友反映,并没有烧录,也没有锁死,可以使用外置的1-16Mflash。内置OTP只能烧一次,并且有一个地方锁死就只能从OTP运行,如果不锁,则优先读外置flash的bootloader。
但不确定阿里做的这一批有没有锁死芯片,希望有大侠分享经验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片机是有一个OTP的存储区,但据立创上的网友反映,并没有烧录,也没有锁死,可以使用外置的1-16Mflas ...

大概率OTP里面放的是bootloader,然后再从flash加载app。这样覆盖app就可以跑自己的代码了。可参考DA的SUOTA相关文档。

网友(2024-12-23):
暴力的美学

网友:
小锯片开边

网友D(2025-03-13):
这个价签应该从正面入手,加热面板就可以揭下来,这东西好像有能刷的日历固件;但是单片机不能锁OTP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签应该从正面入手,加热面板就可以揭下来,这东西好像有能刷的日历固件;但是单片机不能锁OTP
...

正面也没用,不过这个东西,现在超便宜,也无所谓了

网友(2025-05-29):
otp这个有点难啊!

网友(2025-07-03):
这也有点太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