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最短,只有更短 - 把21700做到极致的在路上M9X迷你手电把玩

楼主(2024-05-22):
经常玩手电的筒友都知道,C口直充18650小直筒平均长度一般为12.5厘米左右,而21700手电可能更长。但是今天,在路上新上架的M9X 21700手电,长度仅仅11.4厘米,硬是把21700手电干到了18650的身形,抢眼的不仅如此。

整体概述

M9X属于一款多档输出尾按单开关直充手电,外壳采用A6061-T6航空级硬质铝合金通体一根打造,三级硬质阳极氧化抗磨损处理。一共有4种版本选择,我购买这款属于4核50.3HI白光3100流明版本。 使用一颗21700电池。全长114mm,头部直径26mm,尾部直径26mm,重量仅为73g(不含电池),高效恒流驱动,智能过热保护,防过充,防过放,搭配TYPE-C隐藏式充电口。属于一款发烧友所青睐的玩家必备掌心利器。

包装
M9X包装正面很简单,黑白为主色调,正面是手电主体图片,左下角有型号以及直充说明。

背面主要是联系方式和型号及色温。以及外观和产品发明专利说明。

双层盒子包装,内盒打开后可以看到手电和配件收纳空间,手电使用真空膜密封,可以保证用户到手前的足够完整,不会刮花,磨损,并且也可以鉴别是否二手。

配置的手电套做工很精致,M9X放进去很合适,上有商家品牌图标,手电套可以穿在皮带上方便携带。

细节展示
尾部黑色胶帽按键,表面有圆形颗粒凸起,操作时不会导致手滑,按键比较大,就是戴手套也可以方便工作。按键稍矮于周边平面,所以这款M9X可以完美倒立。按键上方别出心裁设计有隐藏式吊绳环,便于户外露营挂扣。

双边椭圆形手绳孔,绳孔四周都做了细致倒角。尾盖设计有颗粒细密滚花,在拆装电池时可以辅助增大摩擦力显得更容易。不过这款属于直充版本,尾盖我基本不动,除非电池老化需要更换。

下图可以看到尾盖内部的压环和导电结构,端面导电,长久放置时可以依靠扭松尾盖来断电。压环上开有两个圆孔,有动手能力的可以在开关出问题时扭开压环更换开关。反向开关基板上有在路上英文LOGO。

图片可以看出,中筒尾部连接属于端面导电方式,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反向开关 —— 先重按开关到底,听到“咔嗒”声锁定后,手电常亮,此时可以轻按来闪亮或者调光。 机械尾按,手感清脆,容易操作。

M9X配置了一颗5000mAh21700平头电池,对于户外需求,如果场景经常需要亮度比较高的挡位,建议出行时多带一颗电池备用。

手电整体小巧玲珑,属于一款可以攥到手心的工具。脖颈上有OPEN标识,充电时必须依照箭头扭开螺纹连接才能看到充电口。平时锁紧,可以有效防尘,防水,防泥沙且不存在如胶帽覆盖产生老化现象。

下图是扭开螺纹后看到的TYPE-C充电口,可以看到螺纹顶部设计有密封胶圈。type-c充电口大家都很熟识,常用。

在充电口的右侧设计有充电指示灯,M9X在充电过程中指示灯呈现红色,充满变蓝色,不是常规印象中的绿色,这点还请注意。

不锈钢黑色双向抱夹,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和习惯,利用抱夹可以把手电卡在包包上,口袋上或者帽檐上,户外出行不占空间,很方便,很随意。

别出心裁,隐藏式吊绳环,便于户外露营挂扣。旅途可以充当帐篷灯,效果不错。

不锈钢压环,在不慎 跌落时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透镜及内部核心部件。双面镀膜防刮光学镜片,高达99%的透光率。镀膜的作用是减少反射光的强度,从而增加透射光的强度,使看到的物体更清晰,更大限度的利用手电光。镀膜原理是用高电压电子枪将:二氧化锆(ZrO₂)、二氧化硅(SiO₂)、ITO(增加镜片导电抗紫外线)、HT-100(防水膜,防止老化和氧化)……几种药品汽化,均匀分布在镜片表面。

采用美国CREE XHP50.3 HI三代平头LED,下图可以看出做工不错,灯珠没有歪斜瑕疵情况。

下图是使用相机拍摄到的微亮档状态图片,没有发现频闪。

简单测试
官方数据:全长114mm,头部直径26mm,尾部直径26mm,重量仅为73g(不含电池),经测试,数据差不多。

关于照度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M9X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此次仅仅是190分钟的曲线图。

采用美国CREE XHP50.3 HI三代平头LED,夜射效果很强悍,远射泛光兼具,所照范围一览无余。

总结

整体来说,M9X手电做工不错,设计有特色,尤其是隐藏式充电口。另外短小精悍,长度仅仅11.4厘米,硬是把21700手电干到了18650的身形,携带显得很方便,值得推荐。

网友:
说出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卖多少钱呢

网友:
查了下,卖240+

网友:
确实死心了

网友:
抖音直播前几天首发198,

网友:
高亮是多少流明?

网友(2025-04-26):
这个价格,还是罢了,溢价太高

网友:
外壳好像没有金属感,是不是塑料的。

网友:
还好看了价格就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