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uneo白色锂电锤打火冒烟 拆开看看

楼主(2024-05-22):
博世uneo 12V锂电锤,偶尔用用,最近拿出来充电试机,结果电机打火冒烟,拆开看看

网友A:
工具做成白色的,只能抚摸,不能干活,容易弄脏

网友B:
难道是因为受潮了

网友C:
看看电机碳刷有没有 进油

网友D:
调速器能冒烟,直流电机还能冒烟?

网友:
很新的电锤呀。内部黄油都没黑,估计用时长不超一小时。

网友:
白色电锤打几下就弄脏了!厂家是脑子进水了,标新立异!

网友:
白色的电锤爱脏?电锤是在水泥墙上打孔的吧,下来的面面都是白的。

网友:
定子坏掉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酒精洗下电机,特别是碳刷下整流子,用牙签挑净整流子铜片间碳粉,再用酒精棉签擦干净.

     这是整流子上带油,磨下碳粉粘挤在整流子铜片间引起短路环火,如果烧得厉害整流子毛了得拆后盖用金相砂纸打磨整流子,严重的砂纸都打不出只能报费

     这活我常干,报费的也很多

网友F:
啥原因找到没有?

网友:
电机冒烟了换一个罢了。
550电机也能驱动电锤,真是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酒精洗下电机,特别是碳刷下整流子,用牙签挑净整流子铜片间碳粉,再用酒精棉签擦干净.

清理了整流子凹槽里的碳粉,低速运转没问题,开到最快速度,还是会打火冒烟,估计要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原因找到没有?

碳刷与整流子接触不好,和线圈有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做成白色的,只能抚摸,不能干活,容易弄脏

没有蓝博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因为受潮了

有点关系,看样子,电动工具也要经常拿出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机碳刷有没有 进油

没有进油,电机里面黑黑的,碳刷上磨下来的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速器能冒烟,直流电机还能冒烟?

电机整流子打火,线圈冒烟,一股烧糊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