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爆炸的保险丝

楼主(2024-05-22):
头一次看到这样爆的保险管。这是f10a/250v。
感觉是密封很好,保险丝估计是特殊导电材料,过流后突然蒸发,高压金属蒸气挤开封头,金属射流烧蚀金属管封,玻璃管完全没事。

原配的保险丝是10a/250v,没写快慢,为了安全起见,我换了个快的,电磁炉,用了10来次,突然嘭的一声,整流桥没坏,igbt没坏,没有大短路。估计应该换慢保险管。

网友:
炸的没商量

网友:
有的炸得比这更厉害,玻璃都炸飞了

网友A:
后面应该有短路,仔细看看线路和300v线路上的零件,过流不会这样黑漆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应该有短路,仔细看看线路和300v线路上的零件,过流不会这样黑漆漆。

后面就是整流桥和igbt能过大电流呀,难道是暂时击穿,自己修复了?关机状态各处没有短路。等下我串灯泡试一下。

网友:
电流不匹配

网友:
后面的压敏电阻短路了。

网友:
保险管精神可嘉,牺牲小我,保大伙平安!

网友:
霍霍!玻璃管够厚的,黄铜管帽都败下风了。
有的机器上保险管还套热缩管,大概为了防止爆管飞溅物吧?

网友:
这保险的气性得有多大啊。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保险管精神可嘉

网友:
这保险管的玻璃挺厚实

网友:
玻璃都烧黑了

楼主:
拆开看,原来是igbt烧了。明明我测试了桥堆正负极没短路呀,可能我眼花了

网友:
恳定有短路烧坏的原件,如桥,滤波电容,1GBT没坏件不可能发黑那么历害。

网友:
保险管炸成这样,严重短路是必须的。

网友:
估计有短路的地方,测量看看。

网友:
这个保险防爆能力不行,你看看福禄克表里的保险为啥这么大就知道了

网友:
看着有点可怕啊。别自己乱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