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Karser KS-785液晶时钟增加背光功能

楼主(2024-05-22):
这个俄国的Karser KS-785 液晶时钟有背光功能,不过需要9V以上的电压才能点亮,原来是设计安装在车上面的,有一个特殊的插座,用来连接车上面的插头。

中间的电池仓里面是两节 LR44 纽扣电池,用于时钟。

没有背光晚上看时间不方便,于是研究给它加上一个按开关点亮背光的功能。
用了一个按钮开关和几个电池盒子的金属片和弹簧。
正好后盖上面有一个圆柱槽可以放按钮开关,把孔扩大一些使开关的按钮露出来。
用热熔胶固定这些元件,使用23A电池当电源,当需要点亮背光时按住按钮,还可以看到电池的电压。

后盖是卡住的,没有用螺钉固定,很容易拆开,把原来插座上面的线拆下来连接按钮开关和电池。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玩意用处不大,话说内外温度是咋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玩意用处不大,话说内外温度是咋检测的?

需要把里面的另一个温度传感器放到室外才能测量室外的温度,我为了省事,都放在里面了。

网友:
用普通电池的不好吧,这个12V电池不好用

网友B:
里面空间看着比较大,放锂电加个升压模块都行,自己用元件搭一个也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空间看着比较大,放锂电加个升压模块都行,自己用元件搭一个也简单。 ...

车子电瓶12v,估计楼主不想改动板子才用的就12V电池。换个思路,跳过板子上的降压电路试试锂电直供

网友:
还是有点用

网友:
温度传感器有点鸡肋

网友:
外壳看起来挺厚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玩意用处不大,话说内外温度是咋检测的?

看到电路板上有IN和OUT两个热敏电阻,估计是要把OUT探头抽出来测量其他物品,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
胆大还要心细  完美才值得去折腾 手上也有个大屏康某丝电子钟  正寻思改背光  里面改造空间非常大

网友:
2年前买过同款,用18650供电,改了8025。背光是红色放弃了。喜欢时钟带秒,显示温度也很实用。

网友:
空间大 改吧

网友:
肯定是有降压的

网友:
空间挺大的,,,改装很方便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屏幕可视角度太小,貌似屏幕老化,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有灯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子电瓶12v,估计楼主不想改动板子才用的就12V电池。换个思路,跳过板子上的降压电路试试锂电直供 ...

看背光像EL的,那个可能是升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空间看着比较大,放锂电加个升压模块都行,自己用元件搭一个也简单。 ...

手里有软包锂电池和升压模块,主要是为了把闲置电池用起来,放着也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