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zigbee门铃接收器达成

楼主(2024-05-22):
    前段时间咸鱼收了个叮咚门铃接收器,原本是433m的,想改zigbee,无从下手,也发帖请教了坛上各位高手,最终发现芯片在出厂时已经定义了管脚功能,后期已经没法改动了(见原求助贴)。
    现已完全推翻原方案,把主板上面所有芯片都拆除,只留了5v的电源部分,然后淘宝3块多买了个门铃主板,外加5v转3.3v的模块,再加上zigbee的模块,把它们缝合在一起,zigbee模块输出电流太小,没法驱动继电器,无奈再加个三极管放大,反正也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操作啊?5V转3.3可以在废板子拆个AMS1117,也不用买模块了。

网友:
这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这是高端的玩家

网友A:
你这还和叮咚门铃接收器有什么关系呢?用个外壳吗?哈哈。。。。失去意义了已经

网友B:
你这一通买模块改造的成本,直接可以买一个现成的门铃了吧,如果只是为了学习那还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还和叮咚门铃接收器有什么关系呢?用个外壳吗?哈哈。。。。失去意义了已经  ...

借尸还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通买模块改造的成本,直接可以买一个现成的门铃了吧,如果只是为了学习那还值得。 ...

我要得门铃市场上没有成品售卖,只能自己做了。三个模块加起来也没几个钱吧。

网友:
谢谢分享,学点东西.

楼主:
说说我为什么要zigbee的门铃吧,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1、可接入家庭智能化,相比wifi和蓝牙要稳定,可断网本地化执行。(原来用的wifi网关作为门铃接收器,但是很不稳定,经常断网)
2、配合门口摄像头可实时推送手机看到谁在按门铃,什么时候按的门铃,快递什么时候送到的。
3、配合自动化可定时免打扰。
4、统一家庭智能化接入设备协议。

网友:
这么说来zigbee的门铃用处还是很大的啊。

楼主:
基本零火设备都能当个中继器使用,依托着zigbee网状网络的高可靠性,增强覆盖能力。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物联网,高科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