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鼓包的k20尊享版换电池

楼主(2024-05-22):
这两天手机电量掉电很快,上午发现手机壳有点鼓,取下一看手机后盖都顶开了。官方售后已经没有k20的换电了,最低要k30才能换电。赶快在jd下了块品胜的电池。后盖都开了,省了吸盘开盖。
取下电路板盖板

撕完原装电池

开始装上电池,开机。开不起,好了翻车了。有热闹看了。
冷静!盖板上有短接触点,保护着主板。
装上品胜和后盖,正常开机。
打上送的B-7000胶,稍微等干了就没绑皮筋了,装上壳子正常使用

网友:
这鸡鸡用的电池不行啊,我的LG G6电池损耗一半了都没鼓,还是2017年的...

LG G6电池不行了换了个,没强太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网友:
其实不开机充下电就好了

网友:
“盖板上有短接触点,保护着主板。
装上品胜和后盖”
        什么意思,是换电后 要短接一下后盖上的触点?

网友:
品胜的电芯好像口碑不怎么好,买电芯换上原装保护板要靠谱点

网友:
那个升降小电机很有趣。

网友:
原电这么差吗

网友:
电池不行啊

网友:
满血复活了

网友:
其实自己移植电芯也行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竟然还有保护短接电

网友:
我是网上买电芯更换, 保护板还是用原装的

网友:
现在用着感觉卡不

网友:
品胜的电芯一般

网友:
旧电池真给力,到点就通知你,免拆。

网友:
堂弟的小米笔记本 八代u 基本上不怎么开机的,这次拿出来电池已经把键盘和后盖都顶的凸起了。 电池组先两个并联 再串联 一共四个电芯。串联的两个电芯一大一小,难怪网上那么多鼓包的案例。 进系统已经不充电了 显示空电量,实际测量电芯都满电4.4v。鼓包的三个内阻还比不鼓包的低一些,1c放电鼓包的电芯还有一半多容量,挑个小孔放气再封起来,现在不知道往哪里丢了

网友:
我原本想把k30s至尊纪念版电池换下,因为发热较为严重,但是续航还行.后来发现不一定的电池问题.散热可能大点.B站看了些视频.
用到的材料大概是K50的散热片,铜箔胶带,屏蔽胶带,硅脂,相变片.更换电池的时候,把底部的膜撕掉,然后更换上这个散热片,再用铜箔去引热量下来.处理器原硅脂估计干了,更换一下,再贴铜箔固定,基本就算完事.找时间试试

网友:
胆大心细,找找拆机视频 不要蛮干就行

网友:
小米的东西质量不行,红米的质量就更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