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黑屏 半边花屏 不少是排线接触不良 关键很难测量和确定信号

楼主(2024-05-23):
拆修TCL 42寸液晶电视L42E9FBE 半边屏幕花屏  一半正常 排线故障 已修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218244
(出处: 数码之家)

液晶电视黑屏 花屏,先不要乱怀疑什么COF,,,屏幕的。。

先看排线和逻辑板。

那些网上说怎么怎么修的,,,其实并不是全部问题。。。。简单的排线问题,他们并没有发出来。。这个简直是捡钱。

但排线问题还是不少的。。

液晶电视黑屏 花屏 一边的 排线接触问题不少 关键很难测量和确定信号

从主板出来的信号,到底正常不?难确定

从逻辑板出来的信号完整不?也难确定。。

排线上过来的信号??

网友:
瞎扯淡,基本上99%就是屏幕上线路和芯片坏了

网友:
屏线问题,只要晃动屏线,图像有变化,除非屏线或插座明显腐蚀或烧断。

网友:
一般会拆机的首先排查的就是排线

网友:
大部分人维修都会首先排查排线,只不过99%都不会是排线问题。

网友A:
人家说的是修屏,就没考虑过排线问题,有问题的屏一般都会用通用板点一次,是不是排线问题一次就能排查,排线问题太少太少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先只上一边排线,排除逻辑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的是修屏,就没考虑过排线问题,有问题的屏一般都会用通用板点一次,是不是排线问题一次就能排查,排 ...

噢,个人修的话,有些的确是排线问题

网友:
家里55寸电视机  颜色突然花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本着救一救 试试看 拆开没有发现坏的地方 顺便把排线拆下擦了擦 再装上去,然后开机 居然就一切正常了!谁说是要换屏  换主板的?原来是电视机库存久了 因有小问题甩卖来的  现在才知道竟然是出厂时排线没有插好造成的小问题!

楼主:
换屏幕,报价2000,换主板,报价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屏幕,报价2000,换主板,报价1000

要不然那些维修人员就得喝西北风喽

楼主:
网上很多人说修屏幕,但一部分仅仅是排线接触问题,修一下也很贵啊

楼主(2024-09-03):
个人修的话,有些的确是排线问题,,再难的话,让师傅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