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朋友拿了一台戴尔4010笔记本不开机,叫我帮忙看看

楼主(2024-05-23):
        这笔记本是戴尔4010老古董了,他说不开机,插上电源,电源灯有亮,就是开机没反应,今天拆开看看,这戴尔笔记本真是反人类,换个硬盘清个灰都要把笔记本拆个精光

网友A:
我想知道,修好了没有

网友:
有什么机密资料

网友B:
我也有个4010,就是D壳的支架全断了,屏幕都挂不住,有空还要粘粘。

其他都好的。

这机我对他没有什么好说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硬盘的安装位置,换硬盘得取主板,牛逼克拉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修好了没有

看到红色贴纸没有,应该是有人修过没修好或者不值得的修,干脆拆下硬盘内存,留下电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4010,就是D壳的支架全断了,屏幕都挂不住,有空还要粘粘。

其他都好的。

太老了,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算是古董了,做工还是很好的。

网友:
换个硬盘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老了,不值得折腾了

有其他电脑嘛,肯定觉得不能用了。

实际使用起来,文字办公,看看视频什么的还是不错的。

我这台当年升级到i5-560M带睿频的,瞬时响应好了很多,在加上固态硬盘。

网友:
散热片一部分喷黑漆有啥作用

网友:
老了不值得折腾

网友:
有几款HP商用机换硬盘比较方便,连螺丝都不用拆,一推后盖就打开了。

网友:
还是联想设计较人性化

网友:
想起我的那台E50了。M390处理器,本来就是吐血版本的,没得升级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修好了没有

我也是这么想的。看了这么多图,也不知道答案。

网友:
这款电脑质量不错,就是换硬盘麻烦,要拆键盘。

网友:
那个时代的电脑都是这样,清灰都要拆散才行

网友:
炒股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