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对龙72V20AH电动车铅酸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05-23):
对龙72V20AH电动车铅酸充电器拆解

不知道以前发没发过,这个是品牌店里买杂牌车配的,原以为也会配个品牌充电器,结果人家只做到60V的。
但是电池又是品牌配的,所以将就用了。后面弄到了带可控硅的充电器,这个就放在咸鱼出掉了。

网友:
散热片还不错了

网友A:
把风扇转一下,向内吹风,找个塑料或硬纸板,做个导向,主要吹散热排方向顺带变压器。

网友:
看上去都舒服。正规产品

网友:
做工很规整,好东西

网友:
这个是品牌店里买杂牌车配的,原以为也会配个品牌充电器

网友B:
能出二十块钱么!

网友:
你这个高压侧的EMI电路省去了,厂家的成本降了不少呀。

网友:
双定时多功能在哪呢

网友:
简简单单的。耐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风扇转一下,向内吹风,找个塑料或硬纸板,做个导向,主要吹散热排方向顺带变压器。

早就出掉啦,不过变压器不会发热吗?我都喜欢直接向外吹,积灰也会被向内好多了。

网友:
简简单单的。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出二十块钱么!

楼主已经挂闲鱼卖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出掉啦,不过变压器不会发热吗?我都喜欢直接向外吹,积灰也会被向内好多了。 ...

汉匀充电器如果向外吹,充电器马上坏。

网友:
总结下就是该有的都有,能省的都省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也不算太差。

网友:
可以用就行呀!!!

网友:
60V充电器不能给给72V的车用吧,电压差那么多怎么能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