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双绞线传输器是怎么坏的

楼主(2024-05-23):
最近工厂在检查摄像头,监视器显示好多摄像头都没有图像,拾得一个双绞线传输器拆开看看是怎么失效的

网图,非常漂亮

实物,因为没有卡扣,用胶水或者超声波组装的,用钳子夹开的

内部很简单的,一个电感,2个电阻,还以为有变压器呢

放大看看,多简单啊

拆开接线插座,发现生锈了

拆开另一边的插座,也是生锈了

在线测量两个电阻,色环是一样的,但是测阻值 是不同,后面有电路图

上一张磁铁吸附图和电路图,工作原理不知道,只知道利用网线来POE供电及传输监控信号

这个零件坏主要是接线插座内的压接片生锈,其实这种户外使用的零件,做好防锈是很重要的,厂家用铁件来制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肯定会生锈的,安装的时候可以朝接线孔里抹一点润滑脂来封住,避免里面的铁片受潮。
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原来是接触不良,重新采购合格的镀金触点的产品就行,这种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受潮或进水了

网友:
潮湿是个问题,新买的,就可以捅点润滑脂进去。

网友:
户外产品防水防锈很重要

网友:
现在都是通过POE网线一根连接。

网友B:
淘汰了,更新系统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地方如果用铜的应该就没事了,或者反正也不是大电流,换成304的应该也行

网友C:
看做工就知道,这种产品只是为了短期销量生产的。

网友:
你不坏他们怎么赚钱

网友D:
模拟时代的东西,也该淘汰了

网友:
这种东西买一个要几十元,都是忽悠那些不懂电子技术的人;反正想忽悠数码论坛的人,肯定行不通,所以下次里边灌上树脂,让你拆不开,无法了解这么简单的电路,还以为是黑科技呢。

网友:
用在户外的产品防水防锈很重要。

网友:
户外使用,接头处要么用胶封住,要么用电工胶带多捆几圈,主要是为了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汰了,更新系统吧

工厂几十个摄像头都是用这种方式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时代的东西,也该淘汰了

工厂大量使用呢,也经常坏,打雷了屏幕黑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就知道,这种产品只是为了短期销量生产的。

但是用处很多啊,一个摄像头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接触不良,重新采购合格的镀金触点的产品就行,这种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

本来这东西也没啥技术要求,但是有低价产品存在,工厂还是会采购低价的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阻抗转换匹配电路,从不平衡的75欧转为平衡300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