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 需要可变电阻维修电路使用

楼主(2024-05-23):
这种情况是买几个精密可调电阻还是搞一个电阻箱   有时候维修的板子烧糊了 只能用可调电阻慢慢尝试处来曾经的阻值  或者说大家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A:
电阻的替换首先要分清是限流还是分压

网友:
还是用可调电阻方便一些。

网友B:
用电阻箱自然更方便了~业余情况下都是电位器对付,免不了麻烦。

网友:
维修用可调电阻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明确电路中的电流,不可超过可调电阻的安全电流。

网友:
感谢,来学东西的.

网友:
没有必要的!!!

网友C:
方法就是错的,你修电路完全靠瞎蒙啊?有数据表或是典型电路的可以直接用,剩下的有些是可以自己计算出来的,实在没有的也要先根据电阻在电路里的作用确定大致数量级再蒙。

网友:
靠蒙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替换首先要分清是限流还是分压

大佬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箱自然更方便了~业余情况下都是电位器对付,免不了麻烦。

有推荐的型号吗 谢谢您

楼主:
我真的是蒙的  有啥好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就是错的,你修电路完全靠瞎蒙啊?有数据表或是典型电路的可以直接用,剩下的有些是可以自己计算出来的 ...

我真的是蒙的  有啥好思路吗

网友:
电阻箱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8楼的回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