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星舰最早六月初第4次试飞 马斯克定目标:再入大气层后幸存下来

楼主(2024-05-23):
据报道,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近日透露,该公司计划在六月初进行星舰的第四次试飞。这次试飞的重点是确保飞船能在极端热环境中安全穿越大气层。为了保障公众安全,SpaceX将在发射前安装自毁机制,以应对火箭偏离航线并对人口密集区构成威胁的情况。

此前,在3月份星舰试飞中,因星舰在重返大气层时失控并解体而被视为事故,未能按计划在印度洋实现完整溅落。对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正在对SpaceX进行监督,对其内部评审进行评估。

为加快星舰的发射进度,SpaceX已在测试数枚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射的火箭硬件,并采取了行动来建设第二个发射台和在佛罗里达州设立两个星舰发射场。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支持更频繁的发射任务。

马斯克表示:“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再入大气层的问题,并为星舰提供更好的性能。”他还透露,SpaceX正在开发一个名为“星际之门”的空间站项目,该项目旨在向月球或其他星球发射人类。

据悉,“星际之门”将是一个开放式空间站,它将能够容纳多达一百人,并提供足够的支持设施。该项目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实施,并在2030年前完成。

网友:
舔狗准备开舔。

网友A:
因为大漂亮没有载人飞船了
就等这个大呲花登月呢

网友:
坐等星舰成功的那天

网友:
向月球或其他星球发射人类。

网友:
烧了这么多钱,期待这次能成功

网友:
总想着。事关国家安全,老美怎么会给私人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大漂亮没有载人飞船了
就等这个大呲花登月呢

知识需要及时更新了,不要只看到井口的天空。

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没有现役的飞船可用,一度只能靠租用俄罗斯联的盟飞船送人上国际空间站,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和民间就开始平行研发多种宇宙飞船接替航天飞机进行载人航天的项目。这些项目进展比较顺利,目前已经完成研发的载人宇宙飞船有4种(不包括星舰),其中美国航天局NASA自己搞的猎户座飞船额定载人容量7人,已经成功实现运送假人到月球往返的飞行(2022年);私人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2载人飞船额定容量7人,目前已完成了13次载人轨道飞行(载人首飞2020年);私人的蓝色起源公司的NS-25飞船额定载人容量6人,目前已完成亚轨道载人飞行(2024年5月);私人上市公司波音飞机公司的星际客机额定容量7人,目前也已经完成轨道载人飞行(载人首飞2024年6月)。

这4种已完成研发的载人飞船中最成熟的是龙-2飞船,于2020年11月进行首次载人轨道飞行试验成功,到目前仅仅3年半的时间就已经发射了13次载人任务,全部成功,总共把50名宇航员送上了太空轨道,比2003年就实现首次成功载人飞行的中国神州号系列飞船到目前的神州18号为止在21年里送上太空的总人数还多:神州用了21年一共13次载人飞行送上太空35人次,龙-2在3年半里就完成13次载人飞行并且已经送了50人次(首次2人后面的12次每次4人)。

所以美国早就不存在缺少载人飞船的问题了,现在是想要多少有多少,除了美国政府NASA自家的猎户座飞船而且还有3家美国私人公司的飞船来给NASA的载人发射合同竞争压价,而且那些私人公司还提供普通平民付费上太空旅游的服务。这4种飞船中龙-2和NS-25是专门针对地球轨道飞行研发的,而猎户座和星际客机是为到月球和月球之外的行星际飞行研发的。

NASA的猎户座飞船初始目标是为重新登月运送宇航员,这个系统的SLS火箭和猎户座飞船已经基本完成研发和试验,2022年实现了25天的月球轨道环绕和往返运载假人的飞行,2025年将正式进行月球轨道的载人飞行试验。下面就是等计划用来运送可回收重复使用的登月舱和月球轨道空间站Gateway的星舰飞船成功后即可实施重新登月计划。目前根据星舰的最新进展估计是在2026年底或者2027年进行。虽然星舰的初始设计是作为大型载人飞船,但是星舰在美国重新登月计划中的角色却并不是作为载人飞船运送宇航员,而是作为私人承包商提供的超大型货运运输工具向月球轨道运送月球永久空间站(被称为Gateway)以及登月舱和月球基地的部件和补给。美国的重新登月计划和50多年前的阿波罗计划完全不同,这一次是为了在月球上进行长期持续性的活动,所以技术路线也完全不同。阿波罗计划是用一个火箭把登月所需的所有东西都一次性发射上去,这大大限制了登月的人数、停留时间以及活动内容。重新登月计划则是用超大型火箭(星舰等私人公司的廉价火箭)先把一个大型永久空间站的设备发射到月球轨道绕月飞行,然后发射登月舱和月球基地设备到这个月球空间站上待命,最后用SLS火箭从地球发射猎户座飞船送宇航员到月球空间站对接,在那里换乘待命的登月舱降落到月球表面实现登月,然后乘登月舱返回月球空间站,这一活动可以反复多次进行,因为登月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每次只需要补充燃料和食品水等补给就行,同时还会把存放在月球空间站的月球基地设备材料运送到月球上去,建立月球基地,实现长期性永久性的人类月球活动。宇航员从月球空间站返回地球仍是乘NASA的猎户座飞船。由于在登月计划中星舰并不承担载人任务,因此它追求的低成本设计和快速迭代带来的安全顾虑并不会造成致命性意外。运载宇航员的是NASA自己的造价极其昂贵的复杂的SLS火箭和猎户座大型星际飞船。

星舰飞船昨天刚刚完成第4次试验发射,结果是两个主要的任务目标都完全成功,第一级火箭和第二级星舰飞船主体都全程飞行正常并按计划分别在墨西哥湾和印度洋实现了海面软着陆。昨天星舰飞船的这个成功对于美国的重返月球计划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原来很多持悲观态度的人对NASA的登月时间表也突然信心大增,星舰作为超大型地月货运运输工具的目标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按时实现了。

网友:
都是融资骗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