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摇头帽怎么拆(已解决)

楼主(2024-05-23):
夏天到了,想给风扇加油,可拆后壳遇到了难题,摇头机构帽里面不是螺丝而是一个白色塑料铆钉,不知怎么拆了,请大神们指教,见图
谢谢各位大佬了,通过大家指点,问题解决了,使了好大的劲抜出来了,原来也试图抜过,没成功,力道不够,今天在大家的鼓励下大力真的出奇迹了,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要么逆时针旋下来,要么白色钉下还有一个螺丝。

网友:
直接拽出来,就是卡住的~

网友:
里面应该是螺丝钉啊,拧下来这个钮就下来了。您 这个估计是卡住的,是不是要硬拔?

网友:
先钻个孔,再上小自攻锣钉,放绳子下去套住锣钉往上拉

网友:
把里面的螺丝拆掉,直接拔就可以了

网友:
跟三楼一样,有螺丝直接拆,没有螺丝就是卡子的,直接拔出来。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直接拔下来,我碰到过种

网友:
塑料帽薄,十字螺丝刀可以直接钻下去

网友:
大部分的直接拔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力拉,

网友:
用力拉是正确的,小心连根拨起。

网友:
直接拔下来就行

网友:
没螺丝就是直接拔,卡住的。

网友A:
请问给加的什么油?缝纫机油、机油或者混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给加的什么油?缝纫机油、机油或者混合?

缝纫机油不行,锂基脂最好,白色或红色的

网友:
由螺丝的,拆螺丝,没螺丝的直接拔出来。

网友:
塑料螺丝钉取不出来的话,只能大力出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