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一款金东成的锂电锤大伙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4-05-23):
这款电锤外型跟喜利得的锂电锤很接近,问了网络上的销售说是偏芯连杆活塞,且还是液体油的。这样内外都仿了,手头紧的也可以用到相对国外大牌价优的连杆活塞版液体油锂电中型锤了。型号是DCK的KRH20V-26R2K,网上还找不到相关详细的拆机或测评这类的。看外型真是挺漂亮的。有相关详细信息的烦请网友贴一点上来。

国内还有啥品牌型号的连杆活塞液体油版本的电锤吗?小中大型,不管锂电还是有线,有刷还是无刷。有朋友介绍下吗。更喜欢轻中型的液体油版本,液体油易漏加工精度要更高,也就意味着质量会更好此。

楼主:
造型比例都很漂亮,价格目前也不太低,要是再便宜点就好了。这种机子家用也可以传三代了,哦!锂电版本的不行,传三代需要有线有刷的版本,不易放坏。

楼主:
这机子还有配套的吸尘装置。要是国产这种类型的多来几家,一定是惠及百姓的。

网友:
还是老实用老款,买不起

网友:
好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A:
dck和dca都是品牌战略,质量差不多,但是因为投放市场不一样会有一些特有型号,不过大部分还是一样的只是牌子打的不一样。东成锂电锤你就买02-28就行了,目前裸机三百左右能买到

网友:
DCK东成未来的高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k和dca都是品牌战略,质量差不多,但是因为投放市场不一样会有一些特有型号,不过大部分还是一样的只是牌 ...

内部不一样呀。这款我看跟喜利得很接近,且里面是液体机油(不完全确定)。喜大爷买不起,这款很接近那就求个性价比了。用液体油润滑的电锤很少的,这是核心点。

网友B:
这是曲柄连杆结构的电锤,但最常见的还是偏摆轴承结构的,至于说那种结构好,要拿出科学的分析才对,随便说说是不管用的,以外貌漂亮来论断,或以此作为卖高价的理由,更是不可取的。我有曲柄连杆结构的喜利得TE6-A,也有偏摆轴承结构的松下6813,二者重量体积差不多,松下6813的打孔效率明显高于喜利得TE6-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曲柄连杆结构的电锤,但最常见的还是偏摆轴承结构的,至于说那种结构好,要拿出科学的分析才对,随便说 ...

试试te7-C你就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曲柄连杆结构的电锤,但最常见的还是偏摆轴承结构的,至于说那种结构好,要拿出科学的分析才对,随便说 ...

重点是液体油(机油润滑),不象黄油易干,更耐久少维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不一样呀。这款我看跟喜利得很接近,且里面是液体机油(不完全确定)。喜大爷买不起,这款很接近那就 ...

喜利得产品比博世牧田并没有多大差距,只是人性就是这样,总认为贵的好 ,得不到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试te7-C你就会明白的。

个头大与个头小的不能放在一起比。

网友C:
慢慢的大众化普及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头大与个头小的不能放在一起比。

你就说说,为何重锤都是偏心轴的,轻锤是摇摆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利得产品比博世牧田并没有多大差距,只是人性就是这样,总认为贵的好 ,得不到的好 ...

这个非常认同,人会野火倒气,还有求好不切实际的智商税。国产工具现在真还不错的,只是无线版电池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的大众化普及了再说。

目前价格的确有点高。

网友:
前辈前辈,这段时间网站主面推荐“东城”,开始以为是“东成”,颜色款式参数均与东成一样,连LOGO都类似,下单时再仔细一看,多了个偏旁“土”加在成字左边,这事整的,稍不注意就整事了